伟力v977\v931旧版电调问题(已解决,有设置方法)

楼主(2016-02-17):
请问有没有朋友知道如何用遥控器设置这个电调?这个电调进入设置模式之后,有20多种声音,光听一遍都要一分钟~我摸索过一段时间,只摸索出第一二种声音代表有无刹车,最后一种声音代表恢复出厂设置~
但是出厂设置里面,低电压是直接关断电机的,我的931经常飞着飞着断电掉下来,壳一下就砸烂了,换套新壳又要100块~苦不堪言啊~
知道的朋友麻烦告知一下~或者知道这个电调是用哪个方案也好啊~
我知道新款的红色电调是好赢的,如果不行我就换新款,这个旧的出二手算了~请模友们帮帮忙~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新版 好盈的吧  你不你找他们售后给你换一个新的 QQ 3057486172  可以把我的截屏给她看

网友B:
外观有点像ZTW的,但仔细对比又不一样

网友C:
一般调油门行程是,电调先不接电机,接电开控,对频完成,机子断电,控开着,将油门打到最高,机子插上电机,接电,先嘀一声,然后嘀嘀两声,迅速将油门打到底,听到音乐到瑞米或者一声长音嘀就OK。其它项目分不清可买个编程卡改。不知道你这个三轴接收是否可以让你用非本厂电调来设置油门行程,不允许的话,你要买个这个遥控器认识的普通接收来按照我前面说的那样对频设置油门行程,完成了就可以在那个三轴接收上用了,因为电调只认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调油门行程是,电调先不接电机,接电开控,对频完成,机子断电,控开着,将油门打到最高,机子插上电机 ...

我的问题不在于设置油门行程,而是电调的各个设置项,他有20多个声音,我不知道哪个声音对应哪种设置项,主要就是要问问哪位朋友知道的,或者有说明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新版 好盈的吧  你不你找他们售后给你换一个新的 QQ 3057486172  可以把我的截屏给她看
...

你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把你这句话截图给客服看他们就会还给我么?不过我机子已经买了一年多了,电调的热缩管也换过,电线重新焊接过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不在于设置油门行程,而是电调的各个设置项,他有20多个声音,我不知道哪个声音对应哪种设置项, ...

你搜索一下这个电调用的是哪家的程序就好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外观有点像ZTW的,但仔细对比又不一样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真的是ZTW~昨天的977好像就是你收走的吧?哈哈,有来潮州来找我喝茶!
原来最后一个选项是马达低压关断,不是还原出厂设置~
哈哈哈,原来是我自己设坏的
赶紧分享给大家,免得有人需要苦苦寻找~
所有旧款977、931马达(蓝色)均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搜索一下这个电调用的是哪家的程序就好办了。

在上面模友的提示下已找到!是ZTW的~谢谢你们!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直接换新版 好盈的吧  你不你找他们售后给你换一个新的 QQ 3057486172  可以把我的截屏给她看
...

还有啥是可以换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真的是ZTW~昨天的977好像就是你收走的吧?哈哈,有来潮州来找我喝茶!
原来最后一个 ...

哇~这都能遇到~~太神奇了,哈哈哈哈你的977就是我收的,准备折腾零件,改双无刷~~

楼主:
引用 网友B:
哇~这都能遇到~~太神奇了,哈哈哈哈你的977就是我收的,准备折腾零件,改双无刷~~

在闲鱼看到你的名字我就印象论坛里见过~坛友交易放心~
记得你一直在折腾2S~话说那个977,我本来是想改成共轴双桨均可变螺距的机子,无奈找不到合适的外轴内轴,只好放弃~
有机会再搞,到时切磋~
还有手头的931一直想改成尾涵道,查了30mm的涵道电机基本上都是2S的,所以也搞不成~这个应该要在你改双无刷的基础上再深入研究~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闲鱼看到你的名字我就印象论坛里见过~坛友交易放心~
记得你一直在折腾2S~话说那个977,我本来 ...

我也有改30mm函道的想法,不过看了下重量,5g不含电机,还是算了。。。太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是说把你这句话截图给客服看他们就会还给我么?不过我机子已经买了一年多了, ...

我说了可以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