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308duo充电器问题

楼主(2016-02-17):
308duo可以用同时充4块电池的并充板子吗?要是可以用的话在308上能分别显示这4块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A:
那要看你4块电池几S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看你4块电池几S了

同样的电池

网友A:
同样的3S电池就可以,4S就不行了

楼主:
电压数和毫安数一样的电池!那能分别显示各个电池的电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样的3S电池就可以,4S就不行了

电压数和毫安数一样的电池!那能分别显示各个电池的电压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压数和毫安数一样的电池!那能分别显示各个电池的电压吗

可以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

分别显示并充板上的4个电池的电压?

网友:
引用 楼主:
分别显示并充板上的4个电池的电压?

应该显示的是单片电压

网友(2016-08-04):
串充板的话可以4片2S串联,两片4S串联,两片3S加一片2S串联。。。。这样就可以检测每一块电芯的电压,并且比并充板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