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打算入个四号F2改改H 这车咋样 有什么大的错误 ...
【请教】打算入个四号F2改改H 这车咋样 有什么大的错误没

楼主(2016-02-18):
玩KV玩了小四年了 打算入辆新车 看上四号F2了 主要是想拿他改成比较喜欢的H型 以前没特意关注过恒龙的四号 只是看帖子隐约听说过这车有错误 比如炮盾啥的 在具体就不知道了 老司机来给讲讲吧 尤其是还想给改成经典的四号H型 有哪些大的需要改造的地方? 多谢各位

网友A:
自己喜欢就好,不要在乎那点错误,要全仿真买个真车玩

网友B:
照着四号H型照片改不就行了。4号应该注意诱导轮吧,估计和3号一个德行。

网友C:
恩,暂列几个明显错误。。
1、炮盾
2、4号坦克炮塔杂物箱
3、末位的托带轮高度
4、炮管长度、制退器外形
5、主动轮形状不符
……
或许等小号手开放它16比例四号的补板件服务是个好办法。。
杂物箱我有个处理办法,用ABER 35的蚀刻片杂物箱画图放大(网上可以找到蚀刻片的平面图),然后胶板之类的搭出大外形先。

网友D:
4号有全金属底盘,买个号手的用个车体,炮塔吧,还能多个号手带内构的底盘
电子系统,波箱单独买也不麻烦

网友E:
秦皇岛的,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