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求解APM问题

楼主(2016-02-18):
可以用BEC电调直接给APM供电吗,如果可以的话,用1个电调供电还是一定要用4个?  3个电调跟另外一个电调不一样可以吗?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只能共存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调供电的话只能共存一个

就是不用4个电调一起供电咯 一个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不用4个电调一起供电咯 一个就行了?

准确来说是所有bec开关电源中,有且只能有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准确来说是所有bec开关电源中,有且只能有一个

好的,谢谢 那请问我4个电调 其中一个跟其他3个不一样行吗。

网友:
可以都接上,由于4个BEC电压的离散性,当负载电流不是很大时,由输出电压最高的那个电调供电,另3个可能自动关闭或处于空载状态。

网友B:
1.4个电调要一样
2.1个电调供电即可
3.4个同时供电无妨

楼主:
引用 网友B:
1.4个电调要一样
2.1个电调供电即可
3.4个同时供电无妨

谢谢 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