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亚拓GPRO跟华科尔rx1002接收机如何接线?

楼主(2016-02-18):
请教各位大佬

楼主:
有人接过嘛

网友A:
我只知道3GX怎么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3GX怎么接……

额实在没办法  只能慢慢尝试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实在没办法  只能慢慢尝试了

你参考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参考下?

谢谢了 就是这样  我刚多出来俩跟线  原来就是插gear  和aux1   顺便问下这个彩虹线是你买的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了 就是这样  我刚多出来俩跟线  原来就是插gear  和aux1   顺便问下这个彩虹线是你买的嘛

买3gx的时候一起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