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8 16#

楼主(2016-02-18):
808摄像机炸鸡后,无法充进电,无法连接上电脑……请教大神帮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
是不是USB接口坏了

网友A:
808是这样的易坏 , 内部镜头接线容易断 , USB及底板容易废掉 ,
我2015年起已没用过808 , 因为2014年已炸坏了4台808了
1台镜头接线断开 , 1台不能充电及接电脑 , 2台直接底板报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808是这样的易坏 , 内部镜头接线容易断 , USB及底板容易废掉 ,
我2015年起已没用过808 , 因为2014年已炸 ...

我昨天也炸壞一台!有推薦的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8是这样的易坏 , 内部镜头接线容易断 , USB及底板容易废掉 ,
我2015年起已没用过808 , 因为2014年已炸 ...

充不了电什那里的问题,有得修吗?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昨天也炸壞一台!有推薦的不?

听记RUMCAM比808耐炸一点 ,
如玩4S的 , 就直接上山狗/GOPRO ,
山狗不错 , 炸了一年还操作正常 , 很耐炸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充不了电什那里的问题,有得修吗?谢谢!

USB充不了電 , 可試打開外殼 , 拆掉電池 , 直接焊線供電 3.7-4.2V 就可以
就是用3.7-4.2V 供電取代內置電池 ! 我其中一台是這樣 , 可惜最後都是炸壞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充不了電 , 可試打開外殼 , 拆掉電池 , 直接焊線供電 3.7-4.2V 就可以
就是用3.7-4.2V 供電取代內置 ...

好的,我去试试……谢谢!

网友:
换runcam吧  1代就好,2代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