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力120新故障?

楼主(2016-02-18):
自动断频!一推油门就断!打电话给伟力公司!人家给我的回复是不接受售后解决好他么屌!
   求指教!这怎么搞

网友:
上面有个按钮 按个两三秒重新对频。不行就不知道了

网友:
飞机上的按钮

网友:
如果推油一刹那飞机上的灯灭掉的话可能是电源的问题,瞬间断电

网友:
检查 电池接头   很可能 虚接

网友A:
可以肯定是供电断了!有可能是电机或者电调有问题,或者哪里松了虚汗

网友:
我飞机也有过,寄回去售后说电机坏了,那是在保修期给换了

网友A:
电调或者电机的问题

网友B:
推油断电,旧帖有详细介绍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断电,旧帖有详细介绍过

有么。我找找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油断电,旧帖有详细介绍过

兄弟旧帖怎么说?找不到

网友:
5和6楼多说对

网友:
300收飞机 不要控

网友:
可以尝试将飞机空转试试,接收机跟电调是一起的

网友C:
楼主打的是他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么?可以加他们的售后QQ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楼主打的是他们的售后服务热线么?可以加他们的售后QQ

售后QQ多少?我的主板对不了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QQ多少?我的主板对不了频了

伟力售后QQ3057486172,我也有咨询相关产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QQ多少?我的主板对不了频了

也是K120?主板不对频的话上电指示灯亮吗?接收机上面有一对码按钮,长按等灯灭就可松开

网友D:
楼主打的不是售后电话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打的不是售后电话吧

我也是有点怀疑,电话是不是搞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售后QQ多少?我的主板对不了频了

飞机是新的吗?还是说在飞的时候有碰到或者摔过之后才不对频的?

楼主:
小摔下损失小300

网友E:
拔掉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插头,再推油门试试。 还有推油门时主电动机会抖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拔掉主电机和尾电机的插头,再推油门试试。 还有推油门时主电动机会抖动吗?

换了主板!解决了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你打的谁的电话 ?  我来给你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还有你打的谁的电话 ?  我来给你解决

解决了!主板的问题

网友(2016-04-01):
楼主舵机是银燕的吗,需要改动吗

网友:
我主板小炸一下 不锁尾了 新主办装机调试小炸一下又不锁尾 放弃小鸡了 哎 还不如炸大机痛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