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4108电机带的这个小圆圈是干什么的

楼主(2016-02-18):
收了几套朗宇4108电机,在电机轴根部有个铝圈,不知道干什么的

图中红圈里的那个。
我用的三孔碳桨,铝圈也压不进去,在桨和电机中间碍事,可否把他拿掉

楼主:
网上找到了,就是个铝垫圈,说是用在gws桨上的

网友:
是不是卡电机轴上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网上找到了,就是个铝垫圈,说是用在gws桨上的

Nope。配合图中它下面那个碳桨压盘用的。自己比划一下就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pe。配合图中它下面那个碳桨压盘用的。自己比划一下就明白。

我试过了,电机轴和桨孔都不容易卡进去。既然是三孔碳桨,我觉得没他也不影响桨的平衡,带上他反而会因为卡入不到位产生不平衡

网友B:
扩大电机轴用的 多轴三孔碳桨有些需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试过了,电机轴和桨孔都不容易卡进去。既然是三孔碳桨,我觉得没他也不影响桨的平衡,带上他反而会因为 ...

Nope。紧配合,“不容易卡进去”就对了。这东西对维持压盘的同心度至关重要。桨孔和螺丝都可能偏斜,靠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扩大电机轴用的 多轴三孔碳桨有些需要

好的,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Nope。紧配合,“不容易卡进去”就对了。这东西对维持压盘的同心度至关重要。桨孔和螺丝都可能偏斜,靠不 ...

是不是它在压盘与桨之间?我前一阵试的时候是放到了桨与电机之间了。

网友:
这个垫圈是GWS新款大孔桨专用的转换垫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它在压盘与桨之间?我前一阵试的时候是放到了桨与电机之间了。

嗯。见4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嗯。见4楼。

好的,谢谢,已经装上了,正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