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控有 问

楼主(2016-02-18):
乐迪AT9摇控怎样操作將5通至8通的L及H行程从75调至100.现L不可调。谢谢

网友A:
您好!
调L或者H的话需要知道您分别设置哪个开关控制5~8通道呢。
比如:现在您的5通道用VRB开关控制,则需要拨动VRB开关来将数值设置移到L位置。
祝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客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