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噪音大与铣刀有关系吗

楼主(2016-02-18):
       之前做过一台加重型材雕刻机用300W电主轴,雕铝时候4MM普通铣床铣刀进给 F1200  吃刀0.2MM结果噪音大的无法忍受,我当时认为是雕刻机的刚性不好,于是又重新用16MM厚度铝板做了台2020雕刻机,三轴的光轴都是20MM,结果雕铝发现还是噪音大的不可忍受。有人告诉我说是300W电主轴不给力,于是我又买了1.5千瓦变频电主轴。结果装上去雕铝噪音还是那么大,现在真的想不出原因在哪里,说机器刚性不好吧可网上别人的型材机和铝板机比我的还弱人家照样能雕铝没多大噪音。我现在就觉得是不是刀具的问题,我用的都是普通铣床用的4MM白钢刀,是不是用雕刻机专用铣刀会改善很多呢?

网友:
那个铣刀和雕刻机用的铣刀不一样。那个铣刀是低速高扭矩的铣刀,受力较大。高速铣刀设计不一样,更适合雕刻铝。而且雕刻铝材,要使用专用的铣刀,最好再加切削液

网友:
应该有关系

网友A:
机器刚性,刀具,工艺等都与噪声有关,放你的机器图片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刚性,刀具,工艺等都与噪声有关,放你的机器图片看看。

机体是用标准的航空铝材7075-T6铝板厚度16MM的,强度很大而且硬度接近A3钢板。光轴都是20MM的,16MM滚珠丝杆

网友:
您好,请教一下您的雕刻机多大?重量多少?谢谢。

网友B:
够重!肯钢没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体是用标准的航空铝材7075-T6铝板厚度16MM的,强度很大而且硬度接近A3钢板。光轴都是20MM的,16MM滚珠 ...

刀具沒问题的话,捡查下光轴的配合,另外看两侧板根部与底板的连接好像很单薄,会造成整机的共震,改变下转速或加强下各连接部的刚性试试。

网友:
用铣铝专用刀,我此刻在雕铝,不着0.2以下,干啃没问题,噪声很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够重!肯钢没问题!

这种主轴,磨钢还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主轴,磨钢还差不多。

看帖不认真,仔细看看主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帖不认真,仔细看看主题

回答那个够重啃钢的。

主轴转速多高?
你用白钢铣刀,是过中心的吗?

噪音大是一直大还是下切大或者横切大?
是否有冷却

如果是下切是后噪音增大,那么换过中心铣刀或者两刃铣刀试试(前提是你的铣刀在铣床上没啥异常声音),普通铣刀没有什么下切能力。

如果横切噪音也大,考虑降低速度和下切深度。

老外的铝型材雕刻机刚性怕比你这个差吧。

网友:
普通白钢刀不适合加工铝合金,可能是刀具问题。

网友:
是刀具的原因。我这850的数控用普通铣刀铣铝都嗷嗷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