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PRO接好盈铂金40a bec不通电没反应是不是坏掉了

楼主(2016-02-18):
电调默认5.6的供电  要改6v供电么  陀螺还是之前论坛收的2手  电调是没问题的  接接收机和k8都有供电

网友A:
YT 的陀螺儀接收機要上頻才能開機
所以先檢查接收機是否上頻了
再來是接收機型設置是否正確

楼主:
引用 网友A:
YT 的陀螺儀接收機要上頻才能開機
所以先檢查接收機是否上頻了
再來是接收機型設置是否正確

之前卖家使用sbus接线的  设置肯定是不对的  刚刚我在接收机对频的状态下接出来一根线到陀螺仪上面  发现只有插第一个插口  陀螺仪指示灯会亮一点点  此外电调bec直接插陀螺仪也是一样  无反应

网友A:
這問題從 3g 就一直存在了
YT 的陀螺儀沒有收到正確的接收機訊號起始前是"不會"開機的
所以你單上電也沒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問題從 3g 就一直存在了
YT 的陀螺儀沒有收到正確的接收機訊號起始前是"不會"開機的
所以你單上電也沒 ...

那这么说要用sbus接上开了机改了设置才行吗?还有照传统接法电调bec是插到陀螺仪上那能给接收机供电吗还是要接供电线才行?

网友A:
這就不確定了,我以前都是把接收機對好頻後插上 3G 後就會乖乖開機
但如果控沒開,上電 3G 也是不會開機的
後來 3GX 也是一樣,GPRO 我就沒摸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就不確定了,我以前都是把接收機對好頻後插上 3G 後就會乖乖開機
但如果控沒開,上電 3G 也是不會開機的
...

唉 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