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看配置

楼主(2016-02-18):
架子:250or210
电机:致盈2204
电调:乐天20A
浆:ATG5045
摄像头:700线,808录像
图传:创新科200mv
电池充电器:花牌3S 1800 B6充电器
显示器:小飞手一体
控:天7加接收
求给建议,另外,我纠结架子是210一体全碳还是lumenierqav250的仿制玻纤版的,感觉那个机架装起来走线各方面比较合理,小弟有点强迫症………
还有就是肥鲨眼镜的问题,为啥tb上能有1300到3000rmb不等的眼镜,到底有多少型号求普及,那种1300的能买么?小弟学生党………

楼主:
自顶,别沉飞控纠结是naza32还是f3

网友A:
引用 楼主:
自顶,别沉飞控纠结是naza32还是f3

飞控选F3是明智之举;遥控器最好用能支持SBUS和PPM的接收机;
机架210不错,流行小的,250现在觉得有点儿大;电池1500或1300 4S电池;
眼镜价低的肯定不行,肥鲨HD2或新V3是不错的选择,当然钱也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控选F3是明智之举;遥控器最好用能支持SBUS和PPM的接收机;
机架210不错,流行小的,250现在觉得有点 ...

谢谢,其他配置有问题么?求给下建议,准备下单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其他配置有问题么?求给下建议,准备下单了

你要没有第一人称飞行经验,初期肯定是带不上眼镜的,不如和谁借一个屏幕过渡练飞用,图传买欧姆威200或600的,大家评价不错。再准备点儿三叶桨玩玩暴力也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没有第一人称飞行经验,初期肯定是带不上眼镜的,不如和谁借一个屏幕过渡练飞用,图传买欧姆威200或6 ...

我就准备入小飞手的,看来眼镜还是算了,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就准备入小飞手的,看来眼镜还是算了,谢谢!

遥控要是预算有限就上个FRSKY X9D PLUS 加一个X4B接收,7通天地飞用PWM接收你接F3飞控得多根线很麻烦,而且能不能开ONESHOT我是不敢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要是预算有限就上个FRSKY X9D PLUS 加一个X4B接收,7通天地飞用PWM接收你接F3飞控得多根线很麻烦,而 ...

x9d太贵了点,华科尔D10,天九可以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x9d太贵了点,华科尔D10,天九可以么

长远的看,这两个都不推荐,因为接收机几乎清一色PWM的,遥控最好一步到位,省得以后还得换。我D10用于小型固定翼上了,初级练手机用于CC3D刷完BF固件的250上了,14SG用在新机F3控的180上,手感好不少呢,得宜于新飞控,电调及遥控器。所以优先选有SBUS接收机的控才好,PPM的反应速度大家都嫌慢了。

网友B:
最近想装个F3飞控的 有机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装个F3飞控的 有机会多交流。

我也是小白,多多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想装个F3飞控的 有机会多交流。

你用的是什么控和接收?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用的是什么控和接收?

以前的天7.  但是现在还是捉摸F3飞控。配件还没采购了。我也新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长远的看,这两个都不推荐,因为接收机几乎清一色PWM的,遥控最好一步到位,省得以后还得换。我D10用于小 ...

x9d 要买的话是连接收机一起买,自带X8R 接收机就可以么?还是需要再买一个,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的天7.  但是现在还是捉摸F3飞控。配件还没采购了。我也新手。

感觉F3很热啊,我fan qiang出去看,外国大神也评价很高,CC32D和naza也有很多

网友A:
引用 楼主:
x9d 要买的话是连接收机一起买,自带X8R 接收机就可以么?还是需要再买一个,问题有点多,不好意思啊。。 ...

自带的接收机体积有点儿稍大,但拆壳拆针板的话也行只要你舍得,我的8通接收装在180里就是这么处理的;而X4R接收体型比较小好布设,尤其是在小机架里更是。所以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接收机体积有点儿稍大,但拆壳拆针板的话也行只要你舍得,我的8通接收装在180里就是这么处理的;而 ...

哦,原来是考虑到装机时候的空间利用,体积小容易安放,明白了,我就怕是说自带的不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带的接收机体积有点儿稍大,但拆壳拆针板的话也行只要你舍得,我的8通接收装在180里就是这么处理的;而 ...

接收机一半几通就够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接收机一半几通就够了?

只要你用SBUS接收机,通道数不是问题,一般来说至少6通,但加上BB寻机和LED灯控制及新出来的AIR MODE ,ACRO PLUS等模式有可能需要开关,还是通道多一点儿好。

楼主(2016-05-13):
引用 网友A:
飞控选F3是明智之举;遥控器最好用能支持SBUS和PPM的接收机;
机架210不错,流行小的,250现在觉得有点 ...

大神你好,我现在换了F3飞控加x9d控,用的是x4rsb接收,但是刷了电调开了刹车,起飞后飞机一直是往后仰,是什么原因呢?我飞控方向确认过没错,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好,我现在换了F3飞控加x9d控,用的是x4rsb接收,但是刷了电调开了刹车,起飞后飞机一直是往后仰, ...

首先是水平得校准一下,最好用手机软件水平仪,尽量平点儿,再就是电机油门行程总校准了吗,而且4个电调的行程进BL软件看看是否一致,然后就是中立点是否都是1500尤其是俯仰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