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bar neo+600Edfc,螺距问题,

楼主(2016-02-18):
上视频,螺距不在正常范围(过大)数值调到最小60.螺距还有13度

网友A:
舵机臂用内孔试试看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舵机臂用内孔试试看呢

会好一点,但是还是差好多

网友:
13.5度飞吧,我一直13.5飞。

网友A:
引用 楼主:
会好一点,但是还是差好多

不应该啊,我600上就是内孔,正副12的时候 调到80,我是亚拓的舵机臂

网友:
所短遥控器里的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我600上就是内孔,正副12的时候 调到80,我是亚拓的舵机臂

什么旋翼头

网友A:
这和什么旋翼头没关系,DFC和FBL我都用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和什么旋翼头没关系,DFC和FBL我都用过

会是斜盘模式问题吗
(遥控器里面设H-1,飞机调参软件填的HR3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会是斜盘模式问题吗
(遥控器里面设H-1,飞机调参软件填的HR3对吗)

应该是的吧。

楼主:
VBAR要求设H-1模式 我飞机是HR3怎么设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应该啊,我600上就是内孔,正副12的时候 调到80,我是亚拓的舵机臂

我装内孔14.7度螺距

网友:
第一调控行程,第二缩短拉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