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NZE 32 集成OSD飞控,有用过的么?

楼主(2016-02-18):
集成电压、电流传感器,集成OSD,还集成了分电板,貌似只要一块板子加上接收机就可以了,只支持SPPM和卫星接收机。
SPPM?SPPM是个什么鬼?

有用过的么,求解答。

网友:
真的假的哪来的这么个玩意?

网友:
淘宝看了下,才180   剁手~~~

网友A:
我看蓝天家有有一个BRF3有大神用过吗 我想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蓝天家有有一个BRF3有大神用过吗 我想买了

这个就是集成了OSD的F3吗?

网友:
我买过  前两天让我退了   说实话用我倒是没用 不过就因为sppm接收机天地飞没有实在是用不了

网友:
SPPM接收机就是所谓的接收机ppm格式的  就插一个线的那种   futaba     FS     乐迪都有其他的我就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