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请教,华科尔F12E可以刷控吗?是否可以连接dsm或者其他小机的接收

楼主(2016-02-18):
如题,先行谢过

网友A:
较冷门,如果Deviation官方这里没有就是没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较冷门,如果Deviation官方这里没有就是没有了

看到了12,不知道是不是F12E

网友B:
可以刷deviation的,不过不像其他华科尔的控那么刷机,总之是可以的 我的就刷完了,比原固件强多了。deviation上有教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deviation的,不过不像其他华科尔的控那么刷机,总之是可以的 我的就刷完了,比原固件强多了。de ...

谢谢,下载了,这几天刷一下,做个记录跟踪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deviation的,不过不像其他华科尔的控那么刷机,总之是可以的 我的就刷完了,比原固件强多了。de ...

请问你的 DEVO F12E 是刷Nightly Builds的固件么?我刷了之后只有32kb的内存,塞不下配置文件,开机一直停在usb界面

楼主(2016-04-01):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 DEVO F12E 是刷Nightly Builds的固件么?我刷了之后只有32kb的内存,塞不下配置文件,开机一直 ...

还没刷,晚点试一试。如果能事先备份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请问你的 DEVO F12E 是刷Nightly Builds的固件么?我刷了之后只有32kb的内存,塞不下配置文件,开机一直 ...

可以刷机的啊,但是跟D10等刷机方式不一样的,deviation论坛上有专用的工具,放心刷不坏的!

网友(2016-12-25):
引用 网友B:
可以刷机的啊,但是跟D10等刷机方式不一样的,deviation论坛上有专用的工具,放心刷不坏的!

大哥跪求刷机程序和固件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