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的转轴如何取出?

楼主(2016-02-19):
常见各位大神把引擎拆得七零八落,对拆解过程评头论足。现小弟有一困惑不知如何是好。如图所示

转轴已被固定螺丝后机体前的东西卡住(度娘说是飞轮),为了检查轴承完好兼探究引擎,应该如何取出此物件?
是不是用所谓的工具——拉爪?

还请各位指点迷津。

楼主:
电话卡上网,蜗牛网速沙发还有吗?

网友A:
烧热了用拉马。 不过最好别拆,轴承安装也是学问, 装歪了就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烧热了用拉马。 不过最好别拆,轴承安装也是学问, 装歪了就坏了。

年久的机器,之前没有所谓的事后油,只是简单用当时化工店购买的甲醇清洗了一遍就拆开存放至今。年前大扫除找出后便用防锈剂清洗过一遍,现在用手扭转转轴还稍有阻尼,想知道是不是里面轴承生锈了,因此想拆开一看究竟。

网友:
我的轴和轴承都锈了

网友:
你得先把发动机后盖缸盖活塞连杆取出后才能再拆曲轴,给机体加热到80~90度,曲轴螺丝上上保护螺纹然后轻敲螺丝,看看曲轴有没有走动,敲动时注意不要把曲轴另一端顶着了,不要垫桌子上最好带手套手拿着机体敲就可以

网友:
拆卸:
用拉马取下后桨垫
取下机匣后盖
用木锤从曲轴前段径向轻敲推出曲轴(后轴承可能随曲轴一起退出)
将机匣放入蓖麻油一起加热(也可以用热风枪均匀加热机匣,不建议新手用这种方法,加热不均匀容易导致机匣变形)
用钳子夹住发动机两边固定耳(或者用布包住机匣用手握住),将曲轴从后向前装入机匣(或者事先准备一根粗细适当的木棍从后向前敲击),这样有可能将前轴承顶出
清晰检查轴承是否需要更换(可用汽油、丙酮浸泡,用尽量不掉毛的毛刷清洗)
清洗机匣(可放在肥皂水中煮一小会,可适当的去除机匣表面的积碳,左右的铝件都可以这样清晰,然后还要依次放到清水和甲醇中洗干净)

安装
将后轴承装入曲轴
加热机匣
去除机匣装入前轴承,同时将曲轴连同后轴承一起装入机匣,迅速装入前段的锥套和后桨垫和装上螺旋桨并紧固(目的是趁着机匣还处于热膨胀状态时将曲轴和轴承安装到位)
带机匣冷却后试着转动曲轴看是否顺滑,拉动曲轴看是否有很小一点轴向间隙(应该一点轴向间隙),如曲轴转动有卡顿或者不顺滑,说明安装轴承和曲轴有问题,需要重新安装
最后一次安装活塞、气缸、缸盖、后盖(活塞在拆卸时注意方向,安装时按照拆卸方向安装,缸盖固定螺丝按照星形依次紧固)

网友:
前面那个可以用这个拔齿轮的拆。把机壳整个加热也行,看上去这个件是铝的。铝的膨胀系数比钢大,加热到200度以上自己就会掉下来。拆轴承也是一样的方法,加热机壳。我是放电烤箱里加热,拿出来以后轴承自己就掉下来了。装的时候也是要先加热,轴承可以轻松放入,等机壳慢慢冷却就固定住了。都是热装,不需要强力装。

楼主:
谢谢诸位指点,小弟略有思路了。总结归纳各位的意见就是:1、热操作,方法诸如热风枪、烤箱等:2、借助必要工具如拉爪、木棍等;3、小心谨慎、多动手多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