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鲨天线

楼主(2016-02-19):
谁知道肥鲨天线怎么辨别是不是高仿 淘宝什么价位都有 有没有官方授权的 下面这家店不知道是不是正品 (图片涉及价格或购买方式予以删除版主留)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啊……花大价钱买个天线还不如买个功率大点的质量好点的图传,后者效果比换天线明显的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啊……花大价钱买个天线还不如买个功率大点的质量好点的图传,后者效果比换天线明显的多了

这个我知道 什么都是有利有弊的 发射功率大了干扰也就大了 我用的是鹰眼600mv合金图传 带的是原厂的蘑菇 都说肥鯊比较牛的 就是想换个好点的蘑菇 看看牛到哪里

网友B:
没任何鸟用,建议五元钱棒子天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任何鸟用,建议五元钱棒子天线

的确没啥鸟用。我用欧姆威的棒子天线比它好。

网友:
看肥鲨顺眼耶

网友:
肥鲨的磨茹头天线在所有这种天线里是看起来最顺眼的,质量肯定是不错的,在穿越机里面用的人也是最多的,国外高手里用的人更多。淘宝里卖的都不是有授权的。我是肥鲨公司的,真假从图片上我看不出。

网友C(2016-03-23):
我也是比较信赖肥鲨,原因是心理因素吧,另外就是蘑菇天线的特性了吧,关于这个仿品,确实是有,我买到过,基本上价格便宜几乎肯定是,当然贵的不一定是,只是真品可能性比较高。就我个人而言,仿品做工比较差,跟我花两倍价钱买的做工差很多,至于效果就不好说了,我只能说比鹰眼锐视原装的棒子,在近距离的情况下,好很多。

网友:
都一样用

网友:
肥鲨磨茹头天线和非肥鲨磨茹头天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说点个人见解啊……花大价钱买个天线还不如买个功率大点的质量好点的图传,后者效果比换天线明显的多了

谬误,发射机的效率是30%左右,你增加了100%的发射功率,只增加了3DB左右的增益,要消费多少电能,要增加散热;可天线增加3db的增益,相对容易些。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谬误,发射机的效率是30%左右,你增加了100%的发射功率,只增加了3DB左右的增益,要消费多少电能,要增 ...

你从哪得出30%效率的?出自什么文献什么实验?用过哪些设备去测量?从最基本的说,天线的增益不会增加发射功率的道理明白不?
你又是从哪里得出增加100%发射功率是增加3db增益的?这些变量之间的换算公式又是什么?

网友D:
引用 网友A:
你从哪得出30%效率的?出自什么文献什么实验?用过哪些设备去测量?从最基本的说,天线的增益不会增加发 ...

看你的回复可能非这个专业,简单答疑一下:射频功率放大器大都使用丙类放大,该类发生器的效率最大33%,书本上是这样(理论推导这里略了),实际测试也是这样(用功率计或综合测试议测试射频输出功率),这是无线通信的基本理论常识(你的手机发射效率也如是);关于功率增益的算法,-10lg(P2/P1);发射机输出的功率,要有效的通过天线辐射出去才有效,如果没有匹配的天线,射频功率会从天线端返回到功放电路,烧坏功放器件(射频功率放大器电路中都有自动控制电路),天线是射频功放的负载,电磁波在射频电缆中的传输与直流电有着本质的区别(呈三角函数波动传输、集肤效应),标准的1/4波长天线,辐射的图形理论上是个球体(理解成灯泡发光一样),我们期望这个辐射图形在水平方向能压缩的扁一些,尽可能的像灯泡聚光一样聚集能量。我们把标准的1/4波长天线的增益定义为0DBd(2.13DBi),其他程式的天线增益与这个标准值做比较。(一定要注意相对增益DBd和决定增益DBi区别,奸商大都混淆这个概念),下次有机会可以讨论一下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机灵敏度、天线高度、天线程式、环境噪音等对通信距离的影响,再有大伙说的通信距离概念有问题,不完整,有机会讨论一下。

网友E:
欢迎16楼继续,讲解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机灵敏度、天线高度、天线程式、环境噪音等对通信距离的影响等知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回复可能非这个专业,简单答疑一下:射频功率放大器大都使用丙类放大,该类发生器的效率最大33%, ...

请问,有人说螺旋天线增益可以做到20DBI以上,而且有计算网页,不知道这个可能吗?另外,螺旋天线的旋向与什么有关?好像多数左旋的,为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比较信赖肥鲨,原因是心理因素吧,另外就是蘑菇天线的特性了吧,关于这个仿品,确实是有,我买到 ...

楼上的回复真理,大厂的牌子货和小作坊的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尤其像天线这类产品,谁都可以做出来像的产品,主要是效果有没有?细节?做工这些都是直接影响的。
我一直也在观察,就说市场上的三 四叶草天线,懂的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产品是不是专业人士设计的,小作坊的产品他们抄别人的,但是他们根本不懂得人家为什么这么设计。
虽然像但是效果没法用,但是有好处就是便宜,也是叫天线。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请问,有人说螺旋天线增益可以做到20DBI以上,而且有计算网页,不知道这个可能吗?另外,螺旋天线的旋向 ...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频段,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螺旋天线。如果做到20DBi增益,那么这种定向天线体积较大(如抛物面)、重量重、造价高,-3db(半功率夹角)只有3°左右,对付近距离的移动目标几乎不可行,大都用于点对点固定无线通信,由于光纤通信的普及,此类通信已经淘汰。如果用于2.4G频段,20年前的一点多址数字微波主基站的天线增加就5dbd左右,无线通信电子技术近年飞速发展,可天线技术没有大的突破。

网友:
引用 网友E:
欢迎16楼继续,讲解发射功率、天线增益、接收机灵敏度、天线高度、天线程式、环境噪音等对通信距离的影响等 ...

先说一下通信距离的概念,在无线通信系统里说的通信距离,有二个前提,是指在24小时内,有多少时间内能够在覆盖的区域内保证质量通信;二是指在覆盖的区域内,有多少范围是能通。而我们只是在一个特点的时间和特点地点传输成功就是能通XX公里是不行的,要知道通信受影响最大的电离层、地形地貌。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你说的哪个频段,也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螺旋天线。如果做到20DBi增益,那么这种定向天线体积较大( ...

我说的是5.8G图传天线。按网上的计算,15圈的可以达到25.018 dBic。

这是我按这个介绍做的。

网友(2016-04-22):
引用 网友E:
我说的是5.8G图传天线。按网上的计算,15圈的可以达到25.018 dBic。

这是我按这个介绍做的。

今天聊一下天线DIY中忽略的问题:
1.随着频率的增高,电磁波在天线中的集肤效应愈发厉害(理论推导略),微波段电磁波只走导体表面的几um,故一般的铜线做高频的电磁波导体,阻抗和损耗必然加大(特别是大功率时更甚),因此,设计者往往采用镀金或镀银(其他稀有金属)导线作为微波段电磁波传输导线,也有加粗铜线的方法。但加粗铜线,造成重量大,成本上升,故一般采用空心铜管(纯铜)。

2.分布电容和电感参数对微波段电磁波的影响,随着频率急速上升,一个小小不起眼几pf的电容的阻抗(容抗),对微波段来说就是良好的导体;同理,一个极小的电感对微波段频率来说就是一个极大的电阻。而这些在制作时往往因为工艺、材料、结构、形状、焊接、表面光洁度等,造成制作结果与设计差异极大。

各位DIY时,或购买小作坊产品时,可以认真参照一下。

网友:
按照集肤效应理论做天线的铜线粗了效果好,以后找根6平方的铜线做一个试一试。

网友(2016-06-05):
别听这帮人撕逼,有商家装玩家,真的一百多一根吧。私信我告诉你卖家。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谬误,发射机的效率是30%左右,你增加了100%的发射功率,只增加了3DB左右的增益,要消费多少电能,要增 ...

强烈+10086
天线很重要  这比增加发射机功率效果好很多 好厂要求每个天线手工tune + 上RF频谱分析仪
淘宝上很多天线都是直接机器弯+手工焊 或者直接压铜片  每个天线都不太一样

网友:
吉林的那店子是真的  价格贵点   你看他那里全是高端货  什么肥鲨啊黑羊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赞你!

老板

网友:
增加功率最有用。我搭了个五公里的网桥,开始用四百毫瓦的网桥,换了几对天线,平板,振子都用过,速率始终上不去。后来换个一瓦的网桥,随便用个平板,速率,延迟都杠杠滴。

网友:
看了大家的回复,我也长知识了

网友(2016-07-07):
通俗讲,图像传输好比是在看话剧,台上演员喊破喉咙(图传发射),如果麦克风(发射天线)不好,我们的耳朵(图传接收)也听不清;当然我们可以戴助听器(接收天线),但可能会听到附近的杂音

网友:
据我了解,全网好像就一家是正规代理,有正品的肥鲨天线,吉林的,老板也在楼里,哈哈!
关于肥鲨蘑菇的效果和其他无名天线有什么区别,我陈列一下对比:(各种价格的无名天线搭配,我用的是Boscam的GS922眼镜)
1、茂密的小时林(半径20米)穿越,因为茂密,树干树枝遮挡死角很多:
使用无名蘑菇+14db平板,频闪雪花。
使用原装棒子+14db平板,阵闪雪花。
使用肥鲨蘑菇+14db平板,无雪花。但是半径出了100米,开始频闪雪花,估计平板没太大用处)
2、野外穿越山洞,洞纵深20+米呈S型,洞口直径2.5米,岩壁厚度约为7米,全遮挡环境。
使用肥鲨蘑菇+无名14db平板 ,全程穿越无雪花,让我震惊无比。
总结一下,专业的计算我也不会,就看效果,半径100米的范围内,肥鲨天线的效果确实完胜 ,缺陷就是距离有点短,环境好一点顶多100开外。

网友:
引用 网友F:
哈哈!

南方淫在东北店里拍的是老款……

网友G(2016-08-21):
经测试淘宝所有天线,几呼所有品牌,一个字,,差差差差差。。。。只有肥鲨蘑菇头正品,效果不错。其它平板天线,效果还没蘑菇头好。乱七八遭的天线市场。远距离估计都是用棒子天线吧,卖家没几个懂的,全是瞎呼悠。

网友:
我现在就是用创新科200mw的发射加12元的三叶草,接收平板玩穿越、航拍一样很好啊,只是原装的全向天线确实不能用,50m就不行了。现在这一套300m以内没问题。没雪花。平板是那种14db的30多元,很便宜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经测试淘宝所有天线,几呼所有品牌,一个字,,差差差差差。。。。只有肥鲨蘑菇头正品,效果不错。其它平板 ...

老朋友一棒子下去,淘宝卖天线的全敲死了.............................
有兴趣测试下我的枫叶14dB小平板,不行的话再拍砖,往死里拍!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朋友一棒子下去,淘宝卖天线的全敲死了.............................
有兴趣测试下我的枫叶14dB小平 ...

没人敢说,,,不是全部,是我测试了大部分,但是目前还没有测试你的,等待你的成功!给大家一个好天线用

网友:
楼上种种,赞的踩的,不一而足。对于那些连矢量网络分析仪都没有的“厂家”出的天线,正常。确有可能赶上好用的,但概率极低。FS至少在广告上见到工人在批量测试天线,虽然也仅测试特征阻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