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调试 电调刷新率

楼主(2016-02-19):
apm参数内RC_SPEED默认是490,参数范围50~490,
有些教程上翻译此参数是电调刷新率,但看字面意思应为遥控刷新率,不知道对不对
好盈官方回复好盈电调
可接受的油门信号的最大频率为432Hz。这个地方是不是需要往下调一下呢?看好了好多教程都没提到这个问题。

楼主:
就看到一个博客,博主建议调到402,建议低于电调最大频率20~30hz。
如果不调会不会导致输出不一致呢?等待高手

网友A:
如果楼主有了答案,麻烦回复一下

网友B:
不用调 调了也差别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