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坐式起飞!垂平转换!

楼主(2016-02-19):
请问这样的飞控有现成的发售吗或者大家有啥好飞控推荐呢?

我准备用4轴加上机翼试着搞一个VTOL!

类似这种阿三哥做的

网友:
看起来好特别

网友A:
起飞普通四轴,平飞变四发固定翼?是这么个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起飞普通四轴,平飞变四发固定翼?是这么个思路吗?

网友:
想法新颖,建议头部可加个鸭翼。

网友:
设想一下,四个电调可以用一个开关切换到普通固定翼的油门上,是不是可以呢?

楼主:
找到了!就是这种变距四轴机的飞控就OK!

网友:
以为是个视频。傻傻的点了一下

网友:
视频点了没反应

网友B:
pix就可以刷最新固件,已经支持了

网友:
穿越机飞控用手动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pix就可以刷最新固件,已经支持了

刚问了 他们说没试过
pix多轴和固定翼飞控都支持,没试过动态过渡

网友:
照我说可以换换思路,市面上这么多可以一键吊机的3D机飞控。只要把飞机改造改造,能立起来的话单发也能达到一样效果,投入要小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刚问了 他们说没试过
pix多轴和固定翼飞控都支持,没试过动态过渡

有的,刷固定翼3.5版本,已经支持切换了。我读书啊多,不会骗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有的,刷固定翼3.5版本,已经支持切换了。我读书啊多,不会骗你。

真的支持了吗?给个资料链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真的支持了吗?给个资料链接吧

自己去查呗,虽然我读书多,但也不是你的谷歌百度~

网友:
想法的确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