究竟那款充电器更好

楼主(2016-02-19):
现在市场大功率多功能平衡充电器型号较多,比如:A6,A9,乐迪CB86, SK-100069 等,充6S20000毫安应选哪种较好?请高手传教为盼。谢谢。

网友A:
同问,充6s1300mah用哪种好?

网友:
这么大容量 这些都不行吧

网友:
A6比较少

网友:
乐迪售后虽好但质量不稳定,二万容量就不要选并充了,至少上ICharger系列

网友B:
PL6  PL8  408  大容量要用大功率

网友C:
PL8或者308才行 用A6充一次可能要四个小时 你确定你等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充6s1300mah用哪种好?

电池少的话a6a9 168都可以  多了以后推荐206b 或者C6P V2 这俩体积小 对付一般魔友应该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PL6  PL8  408  大容量要用大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C:
PL8或者308才行 用A6充一次可能要四个小时 你确定你等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