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别人固定翼航拍比较稳 我拍的这么抖?

楼主(2016-02-19):
不是飞机的问题  飞机飞的比较平稳
是因为他们上了云台吗?
但是淘宝上又没有专门固定翼的云台

网友A:
减震啊~ 用808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啊~ 用808

啥 说清楚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啥 说清楚点

你有装飞控吗?  摄像头有减震措施吗?  摄像头不怎么抗震动

网友B:
空客A380的赶脚有不有?

网友C:
要减震,不要用KT板做的飞机航拍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客A380的赶脚有不有?

山狗拍得吧。用了无刷云台的。不错的效果,不过还是有点水波纹。

网友:
引用 网友B:
空客A380的赶脚有不有?

什么载机 速度很慢啊

楼主:
我的也是,我怀疑有震动还有电磁干绕

楼主:
看什么飞机了 有没有风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有装飞控吗?  摄像头有减震措施吗?  摄像头不怎么抗震动

都没 山狗直接用皮筋绑在飞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要减震,不要用KT板做的飞机航拍

怎么减震  淘宝怎么搜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空客A380的赶脚有不有?

啥飞机啊?用飞控没?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啥飞机啊?用飞控没?

大师,您好,之前您回的帖子我回复不了了,就在这问您吧,请问澄星20所谓的零度是什么鬼?我现在手上的303能不能加载OSD模块,有没有人做过这样的尝试?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大师,您好,之前您回的帖子我回复不了了,就在这问您吧,请问澄星20所谓的零度是什么鬼?我现在手上的30 ...

CX20用的是阉割版的零度飞控,没法用零度的扩展

网友E:
引用 网友D:
CX20用的是阉割版的零度飞控,没法用零度的扩展

303用的阉割的零度飞控,没法用零度的扩展?那cx20有零度飞控吗?还是山寨的零度飞控?

网友D:
引用 网友E:
303用的阉割的零度飞控,没法用零度的扩展?那cx20有零度飞控吗?还是山寨的零度飞控?

cx20早期是大白鲨飞控,后期据说用阉割零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cx20早期是大白鲨飞控,后期据说用阉割零度

明白了。

网友:
螺旋桨得平衡

网友F(2019-02-26):
引用 楼主:
都没 山狗直接用皮筋绑在飞机上
山狗几?不是减震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