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2S有点小问题

楼主(2016-02-19):
        特来咨询一下维修骨灰级大大    遥控器方向舵摇杆电位器可能有点问题,有波动输出,飞直机没法锁尾,这里面的电位器在市面上能买到吗,我想自己换一个电位器试试。

网友A:
卖是一定有卖 就是一般很难知道型号和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卖是一定有卖 就是一般很难知道型号和参数

   问题也不大  还要回厂。。。。。

网友:
直升机不锁尾好像和方向舵关系也不大啊

网友B(2016-03-26):
我帖子里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刚买了两个电位器换上还是那样,初步怀疑是摇杆校准的问题,但是一直是校准失败,你看看你的能不能校准成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帖子里有你说的这种情况,刚买了两个电位器换上还是那样,初步怀疑是摇杆校准的问题,但是一直是校准失败 ...

我的可以校准,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我拆出来用拧了拧电位器,好多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可以校准,应该是电位器的问题,我拆出来用拧了拧电位器,好多了

我的刚换了个电位器还是这样,现在做摇杆校准一直失败是为什么?正确的步骤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刚换了个电位器还是这样,现在做摇杆校准一直失败是为什么?正确的步骤是什么?

把所有的摇杆至中,三段,旋钮都中间,二段最低,然后每个摇杆和旋钮最大量程的摇动,每个摇杆至少摇三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所有的摇杆至中,三段,旋钮都中间,二段最低,然后每个摇杆和旋钮最大量程的摇动,每个摇杆至少摇三次 ...

试过了,还是显示校准失败

网友:
这个控是个垃圾控啊,1800不值,对频总对不上,固定id还不能切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