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I远程熄火开关

楼主(2016-02-19):
没飞过油机,请教"CDI远程熄火开关"作用是什么,怎么使用的

网友A:
熄火开关顾名思义就是给发动机断电的,通过接收机的通道来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熄火开关顾名思义就是给发动机断电的,通过接收机的通道来实现

什么情况下要给发动机断电啊?
难道要空中停车?再重启?

网友A:
远程熄火开关的功能是通过通道来实现对发动机的通电或断电,至于你说空中停车,你要是想让它空中停车,你手轻轻拨动一下开关,立马就会停车,然后瞬间秒炸。根据你所说的,建议你多看看论坛,或身边魔友多请教请教交流交流,汽油机需要一定的基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远程熄火开关的功能是通过通道来实现对发动机的通电或断电,至于你说空中停车,你要是想让它空中停车,你手 ...

说的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远程熄火开关的功能是通过通道来实现对发动机的通电或断电,至于你说空中停车,你要是想让它空中停车,你手 ...

哪里有科普资料?
我不知道油机是怎么启动的,以为和汽车一样,只要一次启动就可以开了,可油机的启动过程和熄火过程我都不了解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里有科普资料?
我不知道油机是怎么启动的,以为和汽车一样,只要一次启动就可以开了,可油机的启动过 ...

知识有断层,不系统。

网友:
远程熄火开关最大的作用就是保险。在油门舵机出现故障的时候后可以使用,比如你在飞行中突然发现油门舵机卡死,发动机转速又很高。传统方法只能绕圈飞行直道燃油耗尽,然后熄火降落。缺点就是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没油。  有了远程熄火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当油门舵机卡死,发动机转速有很高的情况下,可以正常飞行直降落航线最佳位置,然后手动远程熄火降落。
另外远程熄火开关最大作用就是在地面手摇螺旋桨泵油的时候可以切断电源,保证发动机不会误爆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