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云台及手持摄影作品] 把运动相机和三轴云台DIY成星云ROXOR

楼主(2016-02-19):
刚才开了下脑洞,发现可以把gopro或者小蚁相机等运动相机DIY成roxor。
那么,明明有ROXOR现成的可以买为什么还要DIY?最大的优势嘛,就是可以使用32位控制板加磁编码器电机,如果再结合gopro来组装,那么在画质和稳定性上可以超越ROXOR,而且各大高手还可以优化设计,让其更便携。谁有兴趣折腾下哇

刚才开了下脑洞,发现可以把gopro或者小蚁相机等运动相机DIY成roxor。
那么,明明有ROXOR现成的可以买为什么还要DIY?最大的优势嘛,就是可以使用32位控制板加磁编码器电机,如果再结合gopro来组装,那么在画质和稳定性上可以超越ROXOR,而且各大高手还可以优化设计,让其更便携。谁有兴趣折腾下哇

网友A:
这就是DIY手持云台吧,没有必要扯上ROXOR ——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加上了显示一体化,这点比灵眸要强。不过这狗再加显示屏的重量,肯定要比一体化的灵眸或ROXOR要重得多,所以对云台的要求也高了,普通配狗的云台还不一定能支撑得了

当然也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DIY手持云台吧,没有必要扯上ROXOR ——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加上了显示一体化,这点比灵眸要强。不过这 ...

画质和稳定性上可以超越ROXOR----人家这样讲都不能讲?

网友:
ROXOR---
个人观点,所谓 4K 录影只有10帧,谁能忍受10帧速度,这个简直就是多余。1920的好些,只是好些但是有失帧现象,还有颜色白平衡根本就是不对。1920样片里面的直线(房子栏杆电线之类)边缘起锯齿状(怀疑是充像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就是DIY手持云台吧,没有必要扯上ROXOR —— 估计楼主的意思是加上了显示一体化,这点比灵眸要强。不过这 ...

我只是觉得这样设计可以让机身更紧凑,也更便于观察,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提到roxor主要是抄袭了roxor的布局。还有这样做的话重量不一定比osmo重,背屏和3D打印件都是很轻的,osmo的手机和手机架都已经很重了。只是不容易买到osmo那么小的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只是觉得这样设计可以让机身更紧凑,也更便于观察,为大家提供一个思路。提到roxor主要是抄袭了roxor的 ...

还有这样做的话重量不一定比osmo重,背屏和3D打印件都是很轻的,osmo的手机和手机架都已经很重了。只是不容易买到osmo那么小的电机”—— 要注意这里说的重量不是整个手持件的重量,而是“有效载荷”,即电机拉动的负载重量。你的设计中背屏是放在运动件上的,再加上3D打印件和GoPro的重量肯定就要超出Osmo的运动部分很多,所以说那种小电机不一定能带得动。OSMO的手机和手机架等显示部分由于是做在手持杆上的,所以再重也和运动部分无关,不影响稳定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这样做的话重量不一定比osmo重,背屏和3D打印件都是很轻的,osmo的手机和手机架都已经很重了。只是 ...

这样说的话确实是比osmo的镜头部分重很多,也想过把背屏做在手柄上,但是那样的话感觉整个设计就没有这么紧凑了,通过roll电机和背屏来平衡相机的重量,让俯仰壁直接变短,直接取消roll臂用框架代替。如果再优化一下设计,甚至可以在镜头朝下的地方设计一个保护盖卡扣,把镜头朝下即可固定相机和保护镜头,防止活动的电机摇摆,便于运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