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装的小虾艇··下水了

楼主(2016-02-19):
新装的便宜小虾··不多说··上两段视频··
过弯有些漂移··呵呵··可能舵量小的原因···
还有个问题希望哪位高手帮忙分析下···这个用的是花牌2221的外转子··为什么小油门的话电机会卡顿呢···不像内转子那样再小的油门也很顺畅····不知道是不是电调的问题

网友A:
不错啊,哪里购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啊,哪里购买

船壳是在*宝买的199元····其他自己买配件安装的哦··

网友B:
花牌2221多少KV的,其他电调之类用的什么配置

网友C:
跑的不错,上图让大家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花牌2221多少KV的,其他电调之类用的什么配置

花牌2221KV3980··电调受空间限制·开始用的是飞盈佳乐90A··但发现尺寸有些大··后来参考了很多电调的尺寸都不合适·最后选了密视锐(算是杂牌吧)80A的···然后拆开改小了水冷块才算合适··3.17的软轴+9克金属舵机···最大只能用2200的电池···

楼主:
引用 网友C:
跑的不错,上图让大家看看吧!

第一次下水··没敢暴力跑··呵呵··不过还行吧···拍照片了会陆续上传的··

网友:
买的是木船吗?

楼主:
玻纤的壳子··

网友D:
湖水好干净!羡慕!

网友E:
請問跑6分鐘後電機溫度多少呢?

网友:
求淘宝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湖水好干净!羡慕!

还行吧··就是面积有点小···

楼主:
引用 网友E:
請問跑6分鐘後電機溫度多少呢?

配的432铜桨··连续4块电下来电机电调都是温温的···基本没什么温度··所以下次打算考虑434CNC桨跑跑看·

楼主:
搜船壳价格范围150-200元之间··很快就出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搜船壳价格范围150-200元之间··很快就出来了·

只搜到199的小精灵,我想要的幻影虾的船壳

网友F:
有具体配置吗?新手合适玩吗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具体配置吗?新手合适玩吗

请上7楼了解配置,如果之前玩过船应该没什么问题··这个船高速转弯有点漂移··

网友:
能啊几张内部的图片吗

网友:
这电机爽。3s 31~32桨正好,船调稳了上4s。

网友G:
这电机爽。3s 搭配31~32桨正好,船调稳了上4s。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电机爽。3s 搭配31~32桨正好,船调稳了上4s。

视频上已经很稳了··呵呵··正常情况跑起来基本纹丝不动·稳稳的···花牌2221KV3980能上4S????

网友G:
4s 搭配431~432桨不至于过热,45c 2200老虎那种电池我用着还行。这是个九极电机,比同样个头的十二极外转电流大些,80A电调勉强够。
这个船滑撬迎角比较大,而且重心靠后,桨吃水深,这些都会造成负载大,所以建议配桨小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G:
4s 搭配431~432桨不至于过热,45c 2200老虎那种电池我用着还行。这是个九极电机,比同样个头的十二极外转电 ...

目前用的432的桨··3S跑一下午电机电调都只是温温的···所以准备有时间了换434CNC桨再试试···这个花牌电机参数怎么都找不到··所以还没准备上4S·

网友H(2016-03-20):
我想问问,楼主你这只虾能用硬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想问问,楼主你这只虾能用硬轴吗

可以··单要用小直径的内转子电机贴的船底安装··要不出轴角度太大不好调

网友H:
引用 楼主:
可以··单要用小直径的内转子电机贴的船底安装··要不出轴角度太大不好调

我打算用2838电机,200mm硬轴会不会太长?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打算用2838电机,200mm硬轴会不会太长?

我觉得有些短··呵呵··我之前装了一条玩具船···38厘米长·用的2040电机··硬轴是25厘米···轴越长出轴角度才有调整的空间·

网友(2016-06-16):
上装配图~

楼主:
这个虾是很好· ··但是已经出掉了··呵呵··没安装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