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尓D10加A7105,NRF24LE1 高频头

楼主(2016-02-19):
菜鸟又来求助了,前段时间准备买某宝辽宁锦盘的D7E控,后面在论坛潜水多天,好像D7E手感不行,还有锦盘这家售后态度,价格都不好,决定放弃D7E,买白D10,现在在某宝上找到了家可以代改高频头,就是深圳国际电子城那家,我想A7105,NRF24LE1两个一起加,方便以后玩小鸡,等练段时间模拟,买个驰远的100S或者伟力K110,以后再买450电直。现在问下老魔们,我同时加两个高频头会不会对遥控有什么影响或者不方便的地方,菜鸟才入门,资金也不多,我已经在论坛,贴吧潜水学习好久了,好多东西还是弄不懂,希望老魔们指点下。

网友:
一控统治全世界?没必要为了小鸡改控,可以直接刷兼容接收机的固件,稳定性没人给你保证,尤其是玩直升机,动过的控(除非高手),是对自己的生命不负责,或者买兼容大小鸡的控,不过,那要比几个遥控器合起来的价格,还要贵
其实多控才是我们的解决方案

网友A:
对了,加装两个高频头,是不会对遥控器有啥影响的,因为俩高频头也是通过开关切换,不是同时工作,非主流改装不在讨论范围内

网友B:
给你点意见,我所见的加装高频头模块的质量都不怎么样!基本都不加带通来保证所谓的发射功率!时间长了都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对了,加装两个高频头,是不会对遥控器有啥影响的,因为俩高频头也是通过开关切换,不是同时工作,非主流改 ...

谢谢,那只是刷下固件,加个NRF24LE1高频头,应该可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给你点意见,我所见的加装高频头模块的质量都不怎么样!基本都不加带通来保证所谓的发射功率!时间长了都不 ...

意思就是自己加的高频头时间都用的不长,刷下固件应该可以吧

网友B:
跟固件没有一毛钱关系!高频头功率被强制大功率使用,你看能行吗?
就如你能13秒跑完100米,我要你按这速度跑上一到两个小时,这能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跟固件没有一毛钱关系!高频头功率被强制大功率使用,你看能行吗?
就如你能13秒跑完100米,我要你按这速度 ...

哦,,我不加高频头了,就买个D10刷下固件,以后玩段时间模拟器,用驰远外置高频头玩100S。大神或者你给我点建议,我比较喜欢电直,怎么入门好。万分感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跟固件没有一毛钱关系!高频头功率被强制大功率使用,你看能行吗?
就如你能13秒跑完100米,我要你按这速度 ...买
买一些好点的高频头还是可以的,我加装的24L01,最大功率也只有63m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一些好点的高频头还是可以的,我加装的24L01,最大功率也只有63mW

这个高频头是不是也可以玩伟力的K110,能给个高频头连接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高频头是不是也可以玩伟力的K110,能给个高频头连接吗

110只能用原装控和扶她爸,D10加什么高频头都不能用

楼主:
D10就是折腾的神控

网友D:
只要焊工没问题,加两个高频头没问题,有片选信号的,不选择对应芯片是不会启动高频头的。还有deviation固件不支持k110和k120,977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110只能用原装控和扶她爸,D10加什么高频头都不能用

哎~玩航模真难~现在才入门就被遥控的选择折磨死~看来我只能用驰远的外置高频头玩100s~大哥我以后准备玩电直450,固定翼在设备的购买上给点建议

楼主:
引用 楼主:
D10就是折腾的神控

如果不折腾用着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只要焊工没问题,加两个高频头没问题,有片选信号的,不选择对应芯片是不会启动高频头的。还有deviation固 ...

哦~谢谢~我还是不加了刷下固件应该不会有风险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谢谢~我还是不加了刷下固件应该不会有风险吧

个人认为固件完成度比较高了,使用的人也很多,有大问题的话早就改了,只要你刷稳定版固件应该没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买一些好点的高频头还是可以的,我加装的24L01,最大功率也只有63mW

对头!跟本就不可能达到宣称的100mW!
要是加上两级带通衰减的话能有55mW出就很不错了。

网友:
小鸡有30w也够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我不加高频头了,就买个D10刷下固件,以后玩段时间模拟器,用驰远外置高频头玩100S。大神或者你给我 ...

大神的不是!
我也走过弯路
你问起就大约讲一下
如你从来就没玩过电直,建议从可以三、六轴切换的小电直入手,记住千万别V911!哪是个玩具!为什么要三、六轴叮切换的呢?就是在六轴模式下很稳,很容易就能上手了。到你能飞成四面悬停和一些减单的起降航行后可切换到三轴状态下飞行,感觉灵敏很多而且打舵后不会自动回中必须不停的打小碎舵才好控制住飞行姿态,当然在三轴下还可以翻飞!
这时你就可以跟据自身的条件选择大点的,就如你说的450电直来玩了。
关于控,其实在你现在这个阶段没必要考虑刷固件。原厂的固件足够好了。同时你还可以在购D10控的同时一起购入原厂接收机以备你以后上450用。
不过好像华科尔没有小的三、六轴可切电直,驰远的到是有,型号是HCP80V2与HCP100,现阶段还是别飞HCP100S的好,它太猛了,怕你控不住。当然你一定要买的话也行,它是纯三轴的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头!跟本就不可能达到宣称的100mW!
要是加上两级带通衰减的话能有55mW出就很不错了。

大哥是不是自己加的不可靠~还有大哥给点建议,最近这几个月为遥控器纠结死了~我以后打算玩玩450很固定翼~真心求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神的不是!
我也走过弯路
你问起就大约讲一下

不好意思,手机发重了~感谢你的建议~我就先买个白d10固件高频都不弄~先练模拟~过段时间再买hcp100,还有大哥我看你发的贴~你好像对驰远小鸡很优研究~能介绍个靠谱的店吗~还有hcp100没有无刷的~有刷的电机是不是飞不了几次~我才入门~问题多~见谅

网友E:
只刷固件的情况下可以玩地平线全系列的绝大部分小机 只要是支持DSMX/DSM2的飞机都可以
比如驰远的hcp100s可以加个地平线卫星就可以玩了
加了24L01可以玩更多的小机 hcp100s 伟力v977 931等等
华科尔自己的飞机刷不刷固件都可以玩
论坛有个这样的改装帖子 聪少 写的 你搜吧
也有刷机的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刷固件的情况下可以玩地平线全系列的绝大部分小机 只要是支持DSMX/DSM2的飞机都可以
比如驰远的hcp100s ...

谢谢~高频头不敢加了~楼上有位兄弟不是说自己加的都用不了多长时间~兄弟你用的什么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手机发重了~感谢你的建议~我就先买个白d10固件高频都不弄~先练模拟~过段时间再买hcp100,还 ...

关于驰远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某些方面说还不错。至少他愿意帮你维修!
这点我觉得不错,有时也会给你提出建议,帮助你更快成长,当然人家在商言商,赚钱是必须的。
伟力就基本不提供售后的,我千辛万苦找到的伟力厂,电话联系后也被告知不提供售后的。而且据我所知伟力有的飞机就是其它的厂家代工的,所以提供不了售后也是情理之中的。
至于弛远,你完全可以上网搜,最好能找到广州番禺大石的厂部直销店,他们最有保证。
关于HCP100有刷飞机,足可以让你飞到厌烦,不是那么容易坏电机的。
关于刷机的问题,在你还不十分了解直机控制问题前还是不刷的好,否则里面可调参数的一项就够你烦恼的了!还要求你有较强的动手能力,不是每个初学者都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于驰远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某些方面说还不错。至少他愿意帮你维修!
这点我觉得不错,有时也会给你提出 ...

大哥感谢你的建议~纠结了几个月的问题终于被你解开了~太感谢你了~那天我用电脑上论坛加你好友~明天买遥控~模拟器~充电器练段时间模拟再买hcp100。

网友:
不客气!
我是先飞V911后直接上了100S,结果个广州本地的卖家在没搞清楚控的斜盘设置的情况下就卖给我了,号称到手飞,结果飞机没起飞就打坏尾杆尾电机,害得我重新购配件。但这也让我了解了驰远,我后购的飞机除了250外全是驰远的。
好了,祝你玩的开心快乐!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关于驰远我个人觉得还可以,某些方面说还不错。至少他愿意帮你维修!
这点我觉得不错,有时也会给你提出 ...

确实,就算买个好的模块,刷D固件后还有得折腾,各种参数....
我在D7E里塞了个质量还过得去的24L01,最大功率60mW左右,
把遥控放在家里,拉距拉了五十多米,2面墙才失控...
伟力原装控里的24L01,发射功率大,噪声也大.....同样条件下走出门口就失控了(5米+一面墙).........
现阶段还是比较推荐80V2或者HCP100不带S的,100S那动力不是新手玩的,砍到绝对见红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确实,就算买个好的模块,刷D固件后还有得折腾,各种参数....
我在D7E里塞了个质量还过得去的24L01,最 ...

终于见到个说实话的!
我的D7E也刷过,配过一个2401的模块,还不错。但在施罗德频普仪上一看……去他妈的,一片福射功率,吓死人了!
后来又连换了三个,结果都差不多。没意思!
现在为了玩驰远的小机,干脆把驰远高频头内置到D7E控内,直接用原厂固件,更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终于见到个说实话的!
我的D7E也刷过,配过一个2401的模块,还不错。但在施罗德频普仪上一看……去他妈 ...

大哥我刚刚看了hcp100是三轴的,只有80v2可以三轴六轴切换~还有我d10用驰远的外置高频头能实现80v2的三轴六轴切换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哥我刚刚看了hcp100是三轴的,只有80v2可以三轴六轴切换~还有我d10用驰远的外置高频头能实现80v2的三 ...

可以,D10的控我没有,D7E的在右上角有个FOMD的开关,在控内设置启用,就是陀螺议感度那里设置就行。我估计D10的控也应该有类似的开关的,你查一下。
驰远还有一款HCP60的飞机,也可三、六轴切换,不过太小了。可能也不方便你玩,还是80V2吧。

网友:
真的要同吃就买高端控,通吃的意义在于高端控的手感和稳定性,D10就是一般的水平(不是说不好,毕竟性价比高,我也在用),小鸡我配的原厂x6控,专属设置调起来也很简单,也不会有兼容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终于见到个说实话的!
我的D7E也刷过,配过一个2401的模块,还不错。但在施罗德频普仪上一看……去他妈 ...

又不是不能用功率调小,反正mini机飞不远,等到高频头差不多了就能入450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