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伙儿看看伟力的云台、图传我做的这接线对不对

楼主(2016-02-19):
最近玩伟力的303,伟力后来出了升级版X380,我想接上二轴云台图传这些,官网没有相关说明,自己做了个接线图,大伙儿看看对不对,有错误请指出。

网友A:
你现在的303本身机身里面有没有相机俯仰线?

网友A:
我记得伟力的303较早的俯仰线是直接从飞机机身里面连接出来的,就是楼主图片的那种。后面的303遥控器还有连接线都是与X380通用的

网友A:
我有玩过他们较早的V303,遥控器与现在的X380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遥控器是最早的那连接云台的俯仰线黑色的那头是需要连接到飞机飞控里面才可以,所以你的接线是不对的;顺序如果是跟现在的X380一样的,你就直接按照380云台连接顺序接上就不会错了,希望可以帮到你。实在不行可以联系他们的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现在的303本身机身里面有没有相机俯仰线?

我的303是带那根线的,白色头的线,飞机还没拆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伟力的303较早的俯仰线是直接从飞机机身里面连接出来的,就是楼主图片的那种。后面的303遥控器还有连 ...

我的是老的303,遥控和x380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玩过他们较早的V303,遥控器与现在的X380是不一样的。如果你的遥控器是最早的那连接云台的俯仰线黑色的 ...

这是我的303

网友A:
飞机是老款的,如果你想配现在的两轴云台的话;直接把飞机自带的线漏出来白色那头连接到云台电源板插针位置,其它的按照X380连接试试。如果其它功能正常相机不可以调整俯仰的话,你就把那根连接线调换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飞机是老款的,如果你想配现在的两轴云台的话;直接把飞机自带的线漏出来白色那头连接到云台电源板插针位置 ...

直接把飞机自带的线漏出来白色那头连接到云台电源板俯仰控制插针位置?要是不行,就把那根连接线调换位置,全部按照X380接法接?是这么理解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直接把飞机自带的线漏出来白色那头连接到云台电源板俯仰控制插针位置?要是不行,就把那根连接线调换位置 ...

是的,你发的图片所有线的连接没有错,你可以试下。或者等连接好了在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的,你发的图片所有线的连接没有错,你可以试下。或者等连接好了在上图

好的,谢谢你

网友:
不客气,大家有共同的兴趣爱好,模型论坛里面本来就是相互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