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老帖子来说话 --尾旋翼減震平衡

楼主(2016-02-19):
尾旋翼減震平衡     这是我挖5i论坛的老帖子找出的方法。当时我做了留档,但是现在我再找,竟然找不到那个帖子。为了尊重原创我还是用他的图片来做说明。其实很多问题都有原因,也大多都有解决的办法。。飞行前做好调整。。。才能享受飞行的快乐。。 先用牙签尖塞住将夹与中联间的缝来固定将夹不能转动.
多余部分掰断
再如安装尾旋翼的姿态用平衡器测量并配平之.
由于尾旋翼转速極高,请以较敏感的平衡器配平,很小的重量差就会产生極大的震动.
      这些都是老模友的经验。只是很多人都没注意细节,直机尾桨转速很高,现在飞机越来越爆,还是小心点好。。

网友:
尾桨夹松的做平衡也可以啊,不会影响结果呀,

看到楼主的帖子,确实觉得以后做平衡,也有必要吧桨夹一起做平衡呀

网友A:
意義不大,因為尾槳夾通常都會有間隙,而間隙的產生需要離心力
當旋轉時所產生的重量差也是尾槳發生震動的原因之一...

网友:
相当专业

网友B:
意义不大 450的 拿在手里转起来贴胶带试

网友:
哈哈。大桨,尾桨从来都没做过平衡

网友B:
这个只适合大鸡吧,我450以前也这么平衡过,没飞几趟胶带就被甩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意義不大,因為尾槳夾通常都會有間隙,而間隙的產生需要離心力
當旋轉時所產生的重量差也是尾槳發生震動的原 ...

同意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不大同意你的测试任何方式。但是写贴分享是奉献。我觉得上面很多模友习惯性先找错误,却忽视你写贴本身的贡献。

对于这么精密的平衡,我也分享我的做法,我的经验是组装过程中,系统性试错就最简单排震做法。
1. 先把vbar/kbar还是其他陀螺仪固定在飞机上
2. 先测只有电机转起来的震动值(好的电机不应该超过30-50)
3. 再测电机+大齿的震动值(间隙调的好不应该超过100-150)
4. 再测电机+大齿+尾传送齿轮/皮带(200-300)
5. 再加上尾中联,再测(200-300)
6. 再加上尾桨(但是不带尾拉杆),因此尾桨螺距为零,再测(200-400)
6a. 分别测试不同长度的胶布,直到震动值最小(200-300)
7. 加上大桨夹再测(200-300)
8. 加上大桨再测就有危险了,要么有远程蓝牙,要么就买高品质大桨凭信任。这一步要注意安全了。

记录以上每一步的增加的震动值和峰值的频率和高度,也有助于确定日后科学保养得基准点。

我个人所有飞机都做到不带大桨控制在300以内。以后也许我会再弄一个蓝牙模块把带大桨飞行也测一下。

网友:
这个好,我的古董450就是一直排震不成功(怎么检查都不能完全排除震动),下次试试这个方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不大同意你的测试任何方式。但是写贴分享是奉献。我觉得上面很多模友习惯性先找错误,却忽视你 ...

这个步骤很系统啊,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分享。我不大同意你的测试任何方式。但是写贴分享是奉献。我觉得上面很多模友习惯性先找错误,却忽视你 ...

     对于您的方式 我真的很崇拜,真的。。 相信 找出几个能跟您一样流程按照这样流程方法做每一次的组装,维修及维护的兄弟不多。。 连厂手的都崇拜您的这种方式(当然我是猜的,厂手几乎不逛论坛很少写贴。)
     说说我的想法把。首先我的这个不是什么精密的检测方式。这仅仅是粗浅的尾桨平衡而已。仅此而已。所需要的时间也就10分钟不到。
      再来说说您的方法。如果每次的炸鸡都这样来一次。我个人感觉很蛋疼。太废神了。我每次炸鸡修理都挺烦的。我还是挺喜欢快餐的。 我一一般的来讲对震动的要求是在陀螺及机身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就ok。。。也就是以前读书的时候说的 60分 万岁。 多一份浪费。当然能小就小。。不太废神就行。 哈哈。。。。。。毕竟还得玩。还得睡。老婆要陪,孩子要带。老爸老妈要上税。。。 不能都给了飞机呀。。。
    您的方式。新手不会,老手觉得累。。。。我在心里只能说万岁。。。。。再说。如果刚刚装机还耐着性子折腾折腾。 。。 炸一次。这样搞一次。我只能说崇拜。如果这样。我直接退模了。 。。。。 崇拜崇拜。。。。。 万岁万岁。。。。您继续 我去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于您的方式 我真的很崇拜,真的。。 相信 找出几个能跟您一样流程按照这样流程方法做每一次的组装 ...

请灵活运用。学军体拳,用到实战也不是从第一章打起。肯定是融会贯通。

比如轻微尾桨扫地,还能继续练习用,就直接从第5步开始。先通过第5步初步判定不带尾桨的震动,对比新机第5步的数值,排除确保除了尾翼以外其他部分没问题。然后6和6a就是你唯一要做的。这个不难理解吧?总比要彻底拆开检查靠谱吧。有震动值作参考,检测可以尽可能做到科学量化,而不是凭经验。

其他更严重的炸鸡,你拆到哪里,自然要测到哪里。震动值都不一样了,说明肯定往上游走还有零件受损。不充分排查,哪里敢再次上天飞。是不是这个道理?

工业上,通过震动值变化来初步预警故障是很常见手法。新机安装好测量原始震动值,建立原始数值应该是其中很重要的环节,包括震动频率和幅度。我这么解释,你理解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