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fc40炸鸡了,换了支架

楼主(2016-02-19):
没试飞过,请问要注意什么,天地飞7遥控

网友:
把云台相机拆下来再试飞,无问题了再装上其他设备

网友A:
指南针这么放  炸了活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指南针这么放  炸了活该

请教如何放好!真没地方放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如何放好!真没地方放

指南针是不能乱摆的,按原来角度摆放,尽量远离图传发射,以及电路,狗等

网友:
可以固定后脚架上,或者撑起来

楼主:
首飞下成功!移稙手术成功

楼主:
强风下进行低空测试!自动返航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