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速,陀螺仪还是电调,哪个更好?

楼主(2016-02-19):
请问各位模友,你们喜欢使用陀螺仪来定速还是使用电调定速呢?请谈谈各自的优缺点。

网友:
楼下怎么看?

网友A:
我来给你解释下,
1电调定速,后加速原理,电调感知到掉转了自动补油门
2陀螺定速,前加速原理,陀螺感知到你给了大舵量,给舵同时自动加油门
看你自己选择了,我是用陀螺定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解释下,
1电调定速,后加速原理,电调感知到掉转了自动补油门
2陀螺定速,前加速原理,陀螺感知到 ...

我跟樓上一樣
只要有定速功能的陀螺
我一定用陀螺定速
其次才會用電變定速
另一個好處是轉速與轉數的設定用數值定義
所以可以很清楚知道
手機連線後直接輸入轉速值就可以
精準又方便

Patrick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来给你解释下,
1电调定速,后加速原理,电调感知到掉转了自动补油门
2陀螺定速,前加速原理,陀螺感知到 ...

感谢仓老师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跟樓上一樣
只要有定速功能的陀螺
我一定用陀螺定速

感谢大P解答!

网友:
我也是一樣, 只要舵螺有定速我一定用, 感覺快好多, 只是有說舵螺定速的話, 對狀況不好的電池會傷害大點

网友:
哪个自己得劲哪个就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仓老师解答!

陀螺定速更加跟手,除非你用K电调,用K的话就电调定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陀螺定速更加跟手,除非你用K电调,用K的话就电调定速

仓老师,为什么K牌电调就是不一样呢?按理来说它也是感知掉转后才补转啊。
手上正好有一个K电调,就是不知道是用K牌电调定速好还是用vbar定速好才提问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仓老师,为什么K牌电调就是不一样呢?按理来说它也是感知掉转后才补转啊。
手上正好有一个K电调,就是不 ...

手上3个K,一个80HV,二个120HV,好盈50A,100A都有。K的定速远在好盈之上,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K定速基本做到转速丝毫不变。

新的好盈60A V4这两天初飞,感觉性能包括控制发热和定速远在50A V3之上,纯感觉。

网友:
自从用了K8定速后 没试过其他的电调定速 ,当然大鸡鸡除外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手上3个K,一个80HV,二个120HV,好盈50A,100A都有。K的定速远在好盈之上,至于为什么,我不清楚。K定速 ...

你的3个K都是高压,好盈50a 100a都是低压,这样不好横向对比定速性能吧?我觉得应该拿K160和好盈新款的160 v4对比,期待

网友:
都用陀螺定速

不過陀螺定速會挑電調,越高階的電調越不適用
反倒是那些陽春貨色比較聽話,像 K 電調就不太適合用陀螺定速
現在不知道有沒有改就是了
以前卡斯特電調也不支援陀螺定速,會打架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的3个K都是高压,好盈50a 100a都是低压,这样不好横向对比定速性能吧?我觉得应该拿K160和好盈新款的16 ...

都是6s下测得。比如K牌80HV和好盈100A V3都装过forza 700,飞低转1100rpm。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地面靠电调定速,测试尾推杆AB胶是否粘牢,我只带尾桨,开全油门,如果尾桨打舵,用好盈时就会减速。用K牌基本不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仓老师,为什么K牌电调就是不一样呢?按理来说它也是感知掉转后才补转啊。
手上正好有一个K电调,就是不 ...

第一因为K贵,不用可惜
第二,比如定速2200转,做钟摆等大螺距动作时候转速维持在1150到2250之间,基本感觉不到变化,也可能是我技术不到位,感觉不出来,好人V3电调定速掉400转都正常。V4估计会有改善

网友:
引用 网友C:
都是6s下测得。比如K牌80HV和好盈100A V3都装过forza 700,飞低转1100rpm。
我举一个简单例子,在地面靠 ...

其实高压电调和低压电调是很难横向比较的,以前我用好盈100A hv v3和好盈100A v3分别飞SAB 570 6s电池,同样参数下两者性能的差别很明显的,低压版的要更好一些,因为它更适合6S动力。 之前也同样遇到一个事情,我用凤凰120A hv和好盈100A v3飞6s的亚拓550,按照常识120A hv的凤凰应该会比100A的好盈更难出现保护现象吧?事实却是凤凰电调极容易出现保护,而且动力远不如100A v3,但是凤凰120放在亚拓700的12S动力上却很暴力。所以我认为要想对比电调的好坏,首先就要确保都是高压的或者低压的,然后要用相同的飞机和参数,使用合理的转速,保证测试条件符合单一变量原则,这样测出来的结果才会有说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