啊啊啊啊,遥控器被我摔了一下

楼主(2016-02-19):
刚才整理的时候遥控器被我摔了一下,我靠,超级心痛啊,会有什么问题吗,要怎么检测啊,我去啊啊啊啊啊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炸控了

总结的到位

网友:
控其实没有飞机经炸

网友B:
办法就是卖给回收家电的,然后再买新控

网友:
没那么脆的!

网友:
用用不就知道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办法就是卖给回收家电的,然后再买新控

+1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楼主:
啊啊啊啊嗄,好心痛啊,怕到时候天上失控啊

网友:
no作no die~~该换就换

网友:
没有那么玄乎,没飞前先试下,然后摇一摇换个姿势再试下,没有问题就可以飞了。

网友:
比我强多了。我上次摔控,直接控从车后备箱掉到地上。这不算啥,放在地上的直机也因为控摔时油门摇杆被碰到直接起飞炸机了

网友:
我是飞完回家,手拿飞机和电池,遥控挂脖子上,到家门口啪的一声遥控从挂带上脱落,在地上翻滚了好几圈,钮子开关摔坏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