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飞控校准遥控出现问题

楼主(2016-02-19):
求救啊各位大神,cc3d校准遥控时到了飞行模式那里就没反应了,就是那个三段开关那里,我用的d10控,可以确定3段开关没问题,但是就是没反应。玩
模拟器
也没有反应,求各位大神帮忙

网友A:
刷了系统?

网友B:
看看监视器里的三段开关通道有没有反应,如没有反应我记得没错的话得设置这个开关才能生效。
模型菜单-配置选择-襟翼开关选择-MIX 开关
模型菜单-配置输出-起落架-FMOD 开关
这么设定之后再看功能菜单里的 舵机监视器 ,FMOD三段开关为5通道,MIX三段开关为6通道。
再到地面站里进行设置就应该没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