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改了k110x6控里面的电路板拓展插头?什么功能的

楼主(2016-02-19):
就是近天线那里的~

网友:
可能是给多轴预留通道用的吧

网友A:
好像可以用到其它通道功能,具体的不是很清楚,楼主要自己改么

网友:
可以扩展7 8 通道使用

网友:
预留的吧

网友B:
有人已经改成8通了,但不知道功能如何实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人已经改成8通了,但不知道功能如何实现

我也有开关就是没有插头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像可以用到其它通道功能,具体的不是很清楚,楼主要自己改么

有意

网友C:
我改过了,加了两个长柄两段开关,分别是第7、8通道,直接加不用设置,插头淘宝有现成带线的卖。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了,加了两个长柄两段开关,分别是第7、8通道,直接加不用设置,插头淘宝有现成带线的卖。

好像可以当拍照摄像用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改过了,加了两个长柄两段开关,分别是第7、8通道,直接加不用设置,插头淘宝有现成带线的卖。

表示我有,就是插头是2.5的

楼主:
我也改好,就是功能不知怎样实现了~~

网友D:
加了通道要配独立的接收机才能用吧。能用FUTABA的接收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通道要配独立的接收机才能用吧。能用FUTABA的接收机吗?

这就不知了

网友E:
这个要顶啊 要是能用兼容接收并且改成8通道这个控不是很超值了吗~

网友F:
连模拟器试试,看这两个通道有反应没。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连模拟器试试,看这两个通道有反应没。

有的,就是第七八通道。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顶啊 要是能用兼容接收并且改成8通道这个控不是很超值了吗~

说明书也说是7/8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加了通道要配独立的接收机才能用吧。能用FUTABA的接收机吗?

应该能用,因为是s-fhss发射模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要顶啊 要是能用兼容接收并且改成8通道这个控不是很超值了吗~

s-fhss模式的接受太贵了~~~

网友:
有接收可用没?高手研究一下。

网友:
这样都成,那威力公司不是亏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s-fhss模式的接受太贵了~~~

淘宝上兼容接收8通的最便宜是135,要是能用还是可以接受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