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双天线的接收机,哪种方式摆放天线最好?

楼主(2016-02-20):
我的是d10,rx1002接收,对于说明书说的两根天线不能平行,要成90度角,可是现在犯难了,对于四轴来说,是方案一:两根放在机臂上成90度;还是方案二:一根放机臂,一根放脚架上成90度呢?哪种对于我们来说接收信号最好?方案1
方案2

网友A:
这样放两种都会很容易失控,认真去学习无线电传播和这种双天线的含义。或者直接加我QQ问我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样放两种都会很容易失控,认真去学习无线电传播和这种双天线的含义。或者直接加我QQ问我

麻烦你给讲讲吧,我也想学

网友:
碳管导电,要远离

网友:
好像听说应该树立起来成90度最好吧,但是1002的接受天线有点长

网友:
90度角,远离碳杆!

楼主:
可是都是碳机架,怎么远离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放两种都会很容易失控,认真去学习无线电传播和这种双天线的含义。或者直接加我QQ问我

麻烦推荐一下方法

网友B:
买个穿越机的天线支架不知道怎么样样。
我的是PCB天线  为了好看
配合xjt  我飞700米  rssi显示60%
感觉足够了

网友:
像蚂蚱的触角那样,竖起来分叉

网友:
碳纤维会吸收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穿越机的天线支架不知道怎么样样。
我的是PCB天线  为了好看
配合xjt  我飞700米  rssi显示60%

恕我眼拙,图上天线在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恕我眼拙,图上天线在哪里?

看箭头 x8r

网友:
自己改的天线?什么型号的接收机?

网友:
穿越机装法,塑料管之类的支撑起来。
我D10拉距测试过,90度角安装确实能有效避免信号死区,如果两条接收天线同时指向发射机就会失控,其中任一条摆个角度即恢复信号。

网友C:
一根横,一根坚

楼主:
方便在机架画个图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方便在机架画个图不?

建议在底部  一条贴着机身 一条垂下来

网友:
绝大多数情况下,不用刻意的去注意天线位置,只要避开金属物体和碳纤维物体就问题不大。两根天线分开的目的是,当航模在不同未知的时候,天线和发射机的相对位置可能会受到机身本身设备的遮挡,导致信号不好。其实如果能保证不遮挡,真的是无所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