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像真机襟翼混控

楼主(2016-02-20):
求教各位大哥,小弟刚刚买了90 yak130,以前飞各种飞机都没有用过襟翼与油门和升降舵混控,刚刚在论坛看了下,很多高手说其实有必要设置襟翼与升降舵混控还有襟翼与油门混控。小弟有些不了解具体是要怎么个设置法,因为之前飞开襟翼从来没有设置过混控,所以求教各位前辈指点。在此跪谢。

网友:
等大神解答

网友A:
貌似有的成品飞机还附带混控板,没有的话设置方法要看具体用什么遥控,熟悉此遥控者才方便教。

最终目标是一样的,拉杆时自动放襟翼,升力增加(大多数机型会产生抬头力矩),相对无襟翼的操控性更好。
还有就是开襟翼时自动打一定降舵,防止抬头。

油门混控襟翼没玩过,是无动力滑翔机那样?如果混控减速板应该比较爽。

网友:
天7及以上版本可以直接在遥控器上设置,其它遥控器不敢胡说。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有的成品飞机还附带混控板,没有的话设置方法要看具体用什么遥控,熟悉此遥控者才方便教。

最终目标 ...

感谢大神解答。一直没发现这个情况,之前一直飞都是手动抵消抬头。。。原来可以搞个混控。感谢哈

网友A:
我的3D机 襟翼混控到升降(防抬头)与升降混控到襟翼(提高机动性)舵面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3D机 襟翼混控到升降(防抬头)与升降混控到襟翼(提高机动性)舵面效果。

感谢感谢。太生动了

网友B:
开襟翼后的反应,每款机都不一样,请先看说明书怎么讲。
YAK130的襟翼应该是不用设升降补偿的,你也可问问飞过这款机的人。
至于襟翼与油门混控,我认为更不必设置,开襟翼是需要保持油门以免因阻力加大而失速,但设置成混控比较少听说。毕竟实际飞行中的速度、风向等不确定因素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开襟翼后的反应,每款机都不一样,请先看说明书怎么讲。
YAK130的襟翼应该是不用设升降补偿的,你也可问问 ...

感谢感谢。我先飞了试试,根据手感调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3D机 襟翼混控到升降(防抬头)与升降混控到襟翼(提高机动性)舵面效果。

网友C:
先要搞清楚飞机开襟翼后的表现,是抬头!
设襟翼的作用是降低飞机降落的速度。
襟翼和升降舵可以设混控,升降舵是设微微的低头,这个升降舵设的舵量极小,只能是微微的,绝对不能大,只是用来抵消襟翼的抬头效应。
襟翼和油门,没有必要设混控,因为降落过程,风力风向情况复杂,尽量保持油门的纯手动,紧急情况下,可以救飞机一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要搞清楚飞机开襟翼后的表现,是抬头!
设襟翼的作用是降低飞机降落的速度。
襟翼和升降舵可以设混控, ...

谢谢前辈,已经明白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已经明白

再提醒关键一点,第一次用襟翼不要在降落时试,要在中空(低空、中空、高空)试,测试的目的,看看开襟翼后是否还抬头(因为已经有设襟翼和升降舵混控),2/3油门,如果有抬头或低头,先关闭襟翼,降落以后再行调试,然后再上天,再试。
切记,不要没有进行中空测试,第一次使用就在降落过程中,那很有可能以炸机收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再提醒关键一点,第一次用襟翼不要在降落时试,要在中空(低空、中空、高空)试,测试的目的,看看开襟翼 ...

感谢感谢

网友(2016-09-15):
引用 网友C:
再提醒关键一点,第一次用襟翼不要在降落时试,要在中空(低空、中空、高空)试,测试的目的,看看开襟翼 ...

学习了,正在为这个困惑

网友(2016-11-04):
引用 网友C:
再提醒关键一点,第一次用襟翼不要在降落时试,要在中空(低空、中空、高空)试,测试的目的,看看开襟翼 ...

谢谢猎鹰大侠。猎鹰大侠很热心。看了您的帖子和回帖,学到不少。谢谢

网友(2017-03-04):
10米哥,我一般都是人肉补偿躲量。

网友:
飞机的主翼靠整机的中心点前一点的,襟翼一开就抬头厉害典型机型赛斯那,J3,C130,F15等平直上单螺旋桨飞机。
基本靠近中心点的,米格、F86,有低头趋势。如果在飞机中心点后的机翼就容易猛烈低头。一般设置2档的需要对应用升降补偿。我喜欢旋钮,这样更线性,而且用人工补偿。

襟翼的目的是为了在更低的速度下获得相对大的升力,但有一点一定注意预判失速点。另外不是所有飞机都适合襟翼

网友:
是飞翼的90 YAK130? 是不是自带襟翼混控器了?

已经有兄弟回复了,空中开襟翼试试,看看姿态,落地调整襟翼-升降混控,别给太大,飞上去一点点实验,几次就能找到比较理想的表现
另外,侧风千万别开襟翼降落。。。。。

网友(2020-09-25):
今天又学了一些关于襟翼的知识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解答。一直没发现这个情况,之前一直飞都是手动抵消抬头。。。原来可以搞个混控。感谢哈

这个不需要混控,在控上有个叫襟翼系统的选项,可以设置放襟翼后的升降补偿。spektrum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