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天线干什么用的?

楼主(2016-02-20):
这个?

网友:
接收机…用

网友:
跟小强触须似的不装

网友A:
接收来自宇宙的伽马射线微波,提升飞行速度10%,降低空气阻力15%,附带自稳功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接收来自宇宙的伽马射线微波,提升飞行速度10%,降低空气阻力15%,附带自稳功能

哇。紫色属性,叮········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哇。紫色属性,叮········

好厉害

网友:
因为新版本cc3d集成接收功能,支持几种不同遥控器,所以需要天线来接收

网友:
接收机天线啊……

网友:
90度天线信号比较好

网友:
CC3D 集成接收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