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1b接收机天线断了,还能修复吗?

楼主(2016-02-20):
JR831b接收机天线末端裸露的部分断了,还能修复吗?或者说必须换新的天线?如图。

网友A:
买一根换上吧 这个共轴天线 电脑城也有   还是原装的靠谱  再者说可以一起发回青岛 一个天线和来回邮费的费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换上吧 这个共轴天线 电脑城也有   还是原装的靠谱  再者说可以一起发回青岛 一个天线和来回邮费的费 ...

把断了的皮拨开,屏蔽线剥开!露出中中心线,量好长度大约3cm就行!!!
淘宝上也有现成的,12元一根!!

网友C:
屏蔽线剥开, 留出31mm。 不能多不能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买一根换上吧 这个共轴天线 电脑城也有   还是原装的靠谱  再者说可以一起发回青岛 一个天线和来回邮费的费 ...

多谢建议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断了的皮拨开,屏蔽线剥开!露出中中心线,量好长度大约3cm就行!!!
淘宝上也有现成的,12元一根!! ...

谢谢,如果不换新的,断的那根重新剥出30mm信号线,这样两根就一长一短,是这样吗?还有如果换新的,自己焊接的话不知焊接麻不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屏蔽线剥开, 留出31mm。 不能多不能少。

谢谢回复,不过这样做接受信号的能力会不会变弱?

网友A:
拉拉距离 卫星还有天线  咱这个接收机三根天线 也算很靠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拉距离 卫星还有天线  咱这个接收机三根天线 也算很靠谱了

嗯嗯非常感谢,我还想请教一下,这个831的天线貌似是卡在接收机而不是焊在上面的吧?

网友:
天线是带个小插头的,不用焊接,买原装的大概2--30,国产的12左右,WI-FI用的2-3元都可以用。在马云家搜接收机 2.4 天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