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旋翼高手跟车拍摄技巧

楼主(2016-02-20):
看了很多高手跟车拍摄的视频,觉得很不错,小弟也想试一下,但之前从未在车里拍过,这里想请教下,跟车拍摄是不是要专门找个司机驾车,然后自己坐在副驾或者后面的位子拿着遥控器,全程在车里看着屏幕操作?如果在车里操作的话,因为车身是金属的,会不会对遥控信号有所遮挡或者造成信号衰减,还是要在车身外面加装专门的馈线,将遥控信号引出车身外?还有图传的接收机是不是也要放在车外?
呵呵,有好多要请教的,还请各位在车里操作过的高手多多指教,小弟谢过了!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飞手其实是在车外的,然后其实也就只会拍一小段画面,汽车也不是一直在跑的

网友:
我反正每次都在车外,定好起幅和落幅,规划车子和飞机的运动轨迹,用双控的鸡鸡或者是锁头模式会方便很多
良好的场景调度可以大大增加航拍飞行的安全性
另:对讲机,必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理解是,飞手其实是在车外的,然后其实也就只会拍一小段画面,汽车也不是一直在跑的

呵呵,谢谢朋友,我好像见过一些长镜头,好像是连续拍的,不知道是不是跟着车飞的

网友B:
开自稳定高,然后用绳子牵着走

其实你要是用apm或者pixhawk, 有follow me 模式,买个数传接手机地面站, 让它跟着你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开自稳定高,然后用绳子牵着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