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凡F2失控返航怎么设才好?

楼主(2016-02-20):
f2设置失控返航 是把飞行模式的自动返航设置为失控时状态么?这样会不会有隐患呐?
在apm中是通过设置最低油门来进行失控返航的,不推荐把飞行模式开关作为返航条件。目的是避免信号时有时无导致炸鸡。非凡这么设没问题吗?

楼主:
另外怎么知道当前飞行模式是哪个?说明书里没提,osd界面没有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另外怎么知道当前飞行模式是哪个?说明书里没提,osd界面没有啊

右下角没有图标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右下角没有图标吗

没有外场调 在家没见到图标。说明书里没提到飞行模式什么图标

楼主:
到外场找到星以后波动开关就能看到右下角状态变化。失控保护只能那样,没法跟apm比。要想防止在失控边缘反复切换,那就盯着状态,发现失控自动返航了就遥控直接切到返航。

楼主:
引用 楼主:
到外场找到星以后波动开关就能看到右下角状态变化。失控保护只能那样,没法跟apm比。要想防止在失控边缘反 ...

感谢回复。刚才电脑上看了下说明书才发现原来有飞行状态图标说明的,手机浏览器有问题看起来都是个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感谢回复。刚才电脑上看了下说明书才发现原来有飞行状态图标说明的,手机浏览器有问题看起来都是个框……
...

F2不是不能接第5通道吗,说这样接就会变成手动,可是遥控器的三段开关在第五通道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F2不是不能接第5通道吗,说这样接就会变成手动,可是遥控器的三段开关在第五通道啊,

三段开关可以在任意通道啊。f2的第五通道有三种模式,自动起飞,手动,自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