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求助,请问Hyperion EOS 720i Super DUO3充电器如何升级固件

楼主(2016-02-20):
没事就爱瞎折腾,手里这个充电器版本看不了电池内阻,强迫症害的,希望知道的朋友指点下,固件在哪下的呢?有弄过的朋友吗?

楼主:
看啥,大湿胸

网友A:
720duo不建议折腾,USB板有设计缺陷。
当心变砖。。。

楼主:
引用 网友A:
720duo不建议折腾,USB板有设计缺陷。
当心变砖。。。

感谢提醒,第一次升级一半的确变砖了,吓死了

网友(2018-12-09):
安心升级,一点事都没有,别听其他人乱说。
去官网下载升级程序和固件,用原机USB线连接(或稳妥的线);
刷机,刷机过程大概1分钟左右,中途不要断电。
刷完固件,充电器会重启。这时关闭刷机程序,然后充电器重新设置下各种自己喜欢的冲放方式既可。
下载地址:
https://hyperion-world.com/en/resources-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