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越450pro v2轴传尾巴有问题 你们出现过嘛?

楼主(2016-02-20):
今天75一条直线的油门 悬停 2米左右高度  大约10秒左右 彭的一声轻响尾巴不锁了狂转   赶紧降落下来一看  发现转动大桨尾桨不跟着动了  前后传动齿没扫  检查下发现尾轴传动齿能前后活动  估计轴传动杆没有俩头完全插到底  用的原厂件  这情况你们碰到过吗?  怎么解决的  我准备改皮传了

网友:
用伞齿垫片调节 ,

如果像楼主说的传动杆没插到底,那传动轴岂不是都变形了……这样还能飞么…

如果楼主以前飞没问题 那么可能就是原来伞齿和伞齿轴承配合有点紧,然后飞了几次就松了(纯属猜测,没遇过这种情况)

网友:
额,插到底
那个问题我好像想错了,

网友:
用垫片调节

网友:
垫片是个神器

楼主:
好吧我用垫片搞一下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情况,用垫片,看你的第二张图,间隙很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这个情况,用垫片,看你的第二张图,间隙很大了

是的 已经下单买垫片了

网友:
楼主,我同样也出现这样的问题,请问买垫片了在那儿买?谢谢!

网友:
技术贴,学习了

网友:
你这个问题,我遇到很多次了,飞越450精度确实不高,第一,把尾管用薄的双面胶粘在里面,以确保飞行过程中的震动,不会引起尾管往后滑动,如果滑动就相当于尾管长了,这样尾传动轴就不能完全插进伞齿,第二检查传动轴两边的铝头,是否松动,如果松动就把铝头取下来,放两个废弃的轴承,内经为4MM 的轴承,装在传动轴上,把轴承的外圈敲掉,只留内圈,把铝头用球头钳夹出凹凸,这样插进传动轴不易滑动,再把轴承的内圈向外敲,箍紧铝头部分,这样传动轴就不会滑动了,第三,把牙签割断取大概8MM一段左右,具体长度看情况,也可能6MM,也可能9MM,插进尾伞齿,这样再把传动轴插进伞齿,就能把伞齿向后顶,确保伞齿的咬合程度,调节牙签长度,确保伞齿咬合的程度,不能松也不能紧,用游标卡尺,反复测量修改牙签的长度,第四,尾撑的孔位拉到最后,确保震动无法继续后移

网友:
我的也有这个问题,我的是富丽450pro,我吧尾管磨短了一点,现在可以完全插进去了

网友:
老问题了,我把尾管磨短了就OK了

网友:
尾传动轴的轴头问题,那个金属的轴头松动了

网友(2016-03-21):
彭的一声,我还以为是打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