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子星载机求助

楼主(2016-02-20):
我不想装起落架,怎么解决降落擦肚子的问题?我的想法是找种类似于可乐瓶材质的塑料,能自己塑型的,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推荐?没有的话只能贴可乐瓶了,有点丑还有个,我的433天线这样插在里面,不会影响信号吧?影响的话就往上挪挪

网友A:
lz的图传距离多少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的图传距离多少米的?

用小飞手+14db平板,目前最远11公里

网友B:
四百块加个降落伞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四百块加个降落伞

这个成本相对于可乐瓶有点大啊

楼主:
而且我的控没有多余的通道了,7通都用完了

网友C:
机腹用大可乐瓶、两机翼各一个小可乐瓶.你也可以考虑在机身旁边放四个可乐瓶,然后双子星就变成水机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机腹用大可乐瓶、两机翼各一个小可乐瓶.你也可以考虑在机身旁边放四个可乐瓶,然后双子星就变成水机了?哈哈 ...

人才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人才啊

网友D:
以前有给天行者用的塑料材质护片卖,你淘宝找找

网友E:
手工不错嘛~为什么不想装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手工不错嘛~为什么不想装起落架?

因为没场地用上起落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因为没场地用上起落架

哦哦,原来是这样。祝爽飞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以前有给天行者用的塑料材质护片卖,你淘宝找找

找不到,麻烦给个链接看看

网友C:
总体来说这床还是挺大的

网友:
搜天行者保护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总体来说这床还是挺大的

足够滚床单了

网友F:
机腹刷玻璃钢加纤维布,薄薄一层,很有效。以前我的天行者就是这样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机腹刷玻璃钢加纤维布,薄薄一层,很有效。以前我的天行者就是这样搞的。

哪天试试,不会重多少吧

网友G:
引用 楼主:
用小飞手+14db平板,目前最远11公里

平板是控上的小的那种?能11km很不错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机腹刷玻璃钢加纤维布,薄薄一层,很有效。以前我的天行者就是这样搞的。

刷玻璃钢是个办法

网友:
直接一块层板就搞定,可以磨到你的鸡鸡烂

网友:
引用 网友G:
平板是控上的小的那种?能11km很不错了

别说欧姆威了,我之前用600mw的都可以飞到9公里

楼主:
引用 网友G:
平板是控上的小的那种?能11km很不错了

就是这种普通平板,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买aat的原因

网友:
我用纤维胶带2层,当然场地和降落速度、角度、机子重量等都有关系,肚皮加强只是防摩的一个方面。

网友G:
引用 楼主:
就是这种普通平板,这也是我为什么一直没买aat的原因

嗯嗯,我这套还没测试,不知道能飞多远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嗯,我这套还没测试,不知道能飞多远

你这是自制跟踪天线?牛人

网友:
引用 网友E:
手工不错嘛~为什么不想装起落架?

同问。

网友:
引用 楼主:
哪天试试,不会重多少吧

整个机腹都覆盖的话,大概需要加重20克,这还要看你的玻璃钢有多厚!

网友:
引用 网友G:
刷玻璃钢是个办法

如果玻璃钢和纤维布磨损严重,直接撕掉换新的!

网友:
起落架还没出来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自制跟踪天线?牛人

是的,不难做,就是挺折腾

网友:
改水机吧,水面上没人跟咱们挣地方。

网友:
使用撞网回收。

楼主:
引用 网友G:
嗯嗯,我这套还没测试,不知道能飞多远

兄弟,你的跟踪天线一共弄去多少钱

网友:
贴上尼龙搭扣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你的跟踪天线一共弄去多少钱

两百吧,大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