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0 cfx 噪音很大啊,怎么让它安静点

楼主(2016-02-20):
貌似180 cfx 声音很大呀,比250的声音还大,怎样让它安静点?

网友:
静态放那边,一定很安静。嘿嘿

网友:
降低转速,30%定速,但是声音还是很响,比450还要响

网友:
齿咬合太紧,调整下齿面间隙。

网友:
把电拔了

网友:
肯定机器摔过。。。大齿伤了,噪声就大

网友:
改皮传吧

网友:
打开窗口,右手拿上飞机,使劲往外,松手~~以后再也听不到噪声了

网友:
估计是齿轮咬 的太紧了。

网友:
很难改善,我的也是很大,装上头罩更大。

楼主:
新齿,飞机没摔过,咬合也不算很紧呀,但是就是声音非常大呀

楼主:
130x 我觉得就比它声音小多了不过是2s,同样3s的250 声音没180cfx大,改皮传成本高啊,microheli的皮传改装好贵

网友:
改皮傳。成本四百多。

网友A:
更换窄点的齿轮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更换窄点的齿轮

这个齿轮是什么齿轮,介绍一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个齿轮是什么齿轮,介绍一下

大齿:M0.4   z102       ( 青松9018配件 齿轮,6元一个)
对应配合的:金属的  M0.4   z23   (0.7元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齿:M0.4   z102       ( 青松9018配件 齿轮,6元一个)
对应配合的:金属的  M0.4   z23   (0.7元一个 ...

有效果不 ?

网友:
改前改后,个人觉得噪音小很多,当然改它我并非为了降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大齿:M0.4   z102       ( 青松9018配件 齿轮,6元一个)
对应配合的:金属的  M0.4   z23   (0.7元一个 ...

多谢,不过大齿我还是没搜到,能在描述得详细点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多谢,不过大齿我还是没搜到,能在描述得详细点吗?

淘宝搜  “单桨 2.4G 四通道 遥控直升机 遥控飞机 配件 9018 023 主牙轮”

网友:
哈哈,谢谢,不过我改也不是为了噪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单桨 2.4G 四通道 遥控直升机 遥控飞机 配件 9018 023 主牙轮”

搜到了,谢谢。

网友(2016-09-24):
引用 网友A:
淘宝搜  “单桨 2.4G 四通道 遥控直升机 遥控飞机 配件 9018 023 主牙轮”

你好,相问一下你说的这个飞机的起落架和头罩和180通用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