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行程不够怎么办?

楼主(2016-02-20):
我的JR450用的是DEKO的1107尾
舵机
,设置尾翼最大行程的时候发现此舵行程不够,不能推足。有什么办法吗?换舵臂吗?还是换个大舵机?

网友A:
球头往外移一格行不?

网友B:
换舵机臂

网友C:
加大舵机臂半径,或者调长尾舵机拉杆长度,还有就是尾舵机舵机臂中立点的选定位置

楼主:
我已经把拉杆放到最长了,中立点已设为最中间,只能加长舵臂了,但是担心加长之后会不会金鱼

网友:
遥控上好像可以设置到120%的吧

网友D:
遥控器设置百分之一百三十五

网友E:
在行程量固定的環境下換夠長的舵臂才是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