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指点迷津!

楼主(2016-02-20):
     1:CF固件,用的是LuxFloat算法,PID默认,要飞很高才敢翻滚,就是说翻滚不利索,摇杆打到最大要停一会才能翻过来。如何设置才能翻得利索?     2:油门加到最大,机身震动很厉害,难道和CF中的PID有关?如何设置?
     先感谢各位模友!

网友:
这里把所有调到0.5以上,调到1的话很灵活。

网友A:
另外你飞机上的电源插头线是不是细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你飞机上的电源插头线是不是细了点

用航空电缆,耐电流好像250A

网友:
,一起坐等大神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航空电缆,耐电流好像250A

我去,这么细的纯金线也不能耐250A吧

网友:
电源线压降大,高速上不去,另外,这个机架机臂太宽,风阻大,设计太差。

网友:
tpa调高一点。。航空电缆什么鬼

网友:
这么细的线能耐流250A打死我也不信,你确定你看对了吗,怕是2.5A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