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来人啊~~~

楼主(2016-02-20):
各位大神你们好  新手请教个问题 我的车子重16KG  550电机能带动么? 1分钟跑60米左右的样子

网友A:
带动没问题,380都能带动,就是增大减速比,16公斤一秒一米550的话动力可能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带动没问题,380都能带动,就是增大减速比,16公斤一秒一米550的话动力可能不够。

一分钟30米呢?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减速比的波箱,我的车才7.5公斤双550电机也才1秒1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用什么减速比的波箱,我的车才7.5公斤双550电机也才1秒1米

我直接用的12V 550减速电机   每分钟500转   外加1比1伞齿  20比30直齿  类似这种图片

网友:
你换算下驱动轮一圈多长,在乘以你波箱负载转速

网友:
这种哦!还是7系减速电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