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关于模拟器练习的问题

楼主(2016-02-20):
我只飞过伟力的四通和澄星的六通,感觉精度都不行,感觉能稳住。入了450还不敢飞,模拟器要怎么练?练到什么程度才能上真机呢?xtr里的悬停练习可以吗?谢谢!

网友A:
能够比较轻柔地起飞和落地,悬停基本上不错舵就可以尝试实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够比较轻柔地起飞和落地,悬停基本上不错舵就可以尝试实机了

那上真机前除了对尾外的三个方向的悬停还要练吗

网友:
都练练吧,练好舵面反映了再上真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真机前除了对尾外的三个方向的悬停还要练吗

模拟器对尾悬停简单 真机也不难 但是飞机一定要调好了啊 调好了一次就起来了 比小飞机好飞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上真机前除了对尾外的三个方向的悬停还要练吗

把握一个原则:模拟器先行。只要真机的进度不超过模拟器就可以。
模拟器可以作为长期的航模伴侣,入门阶段用来培养必要的条件反射,提高阶段用于学习各种动作掌握要领,即使成为高手以后也要模拟器来研究复杂的3D动作组合。
在模拟器中尽量选择与你使用的真机相同或近似的机型,并且按照真机的调定值设置模拟机的参数,这样练习效果非常好。

楼主:
好的,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