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遇到过h3-2d云台转向云台偏然后修正吗?

楼主(2016-02-20):
h3-2d云台,v2飞控,前后左右飞正常,一转向云台就往一边偏然后修正,问题出在哪呢?有朋友遇到过吗?还有云台俯仰位是多少呢?我这最高只能调到水平偏下45度的样子!

网友A:
向下45度说明你h3-2d的版本有点老

转向就偏,说明云台底座安装的不太正

楼主:
已经搞好谢谢各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向下45度说明你h3-2d的版本有点老

转向就偏,说明云台底座安装的不太正

不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好了!

网友:
咋搞好的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是这个原因!已经搞好了!

同问?咋搞的

H3-3D可以联系客服刷校准固件。

H3-2D没听说有这种服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同问?咋搞的

H3-3D可以联系客服刷校准固件。

自己捣鼓好的!我就给图上这个螺丝松了,然后给相机扶水平再螺丝旋紧就对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捣鼓好的!我就给图上这个螺丝松了,然后给相机扶水平再螺丝旋紧就对了!

原来如此 我也有个小蚁配h3-2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