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977改2S双无刷初步完成,等待室外调试~~

楼主(2016-02-21):
尾电调暂时先用另一个V977电调代替~~
blheli尾巴还没调好,家里试飞了一下,有金鱼尾,等明天室外调试一下~~半夜在家里调试噪音实在是太大了====发现金鱼尾用回空心杯电机锁尾后也会,排除尾无刷问题,应该是震动引起的,排震先~~====
无刷电机重量只有2克,改完发现头太重了
好小的无刷电机与8520空心杯对比一下~~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只试了停悬尾巴锁得很好无金鱼尾.
比HCP100S滑溜要适应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这个牛逼~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你这牛,发个帖子说说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HCP100S用伟力977的主板?舵机都兼容吗 不需要调任何地方?

网友C:
不过那个两克的尾无刷电机工作起来很热,我有两个,后来还是放弃改了。

网友D:
你好。能加我qq吗522988701,过段时间打算入977。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过那个两克的尾无刷电机工作起来很热,我有两个,后来还是放弃改了。

7700kv可以直接用在2S上锁尾,效果还不错,尾桨不能用48mm,会过载发热,我用的是K120的尾桨

网友:
引用 网友B:
HCP100S用伟力977的主板?舵机都兼容吗 不需要调任何地方?

前面和左后舵机需跳线改反向,舵机接头也要改成1.25mm,除接收外都延用100s的。

网友E:
这个尾无刷电机没有轴承,需注意保养。关注尾巴抖动解决。

网友E:
引用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十字盘不改飞不好的,我指的是无法做出像样的技术活。
请分享一下电调接线,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尾无刷电机没有轴承,需注意保养。关注尾巴抖动解决。

调进角,堵转,烧了

网友:
大神又有新进展了,过来围观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十字盘不改飞不好的,我指的是无法做出像样的技术活。
请分享一下电调接线,谢谢!

红圈处是无刷讯号输入端,圆的是主无刷讯号,方的试尾讯号。

板子看反了,更正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拜读了您的帖子也试着折腾了一下,
这样不知算不算是V977改2S主尾无刷.

实验成功了发个详细点的帖子

网友:
這個尾无刷电机很容易碰撞後,断漆包線, n年前玩 华記 4#3B 坏掉很多個。

2S V977 這麼猛, 未断線前, 电机外殻已撞飛脫!

网友:
尾电机轴那么长,炸鸡估计容易炸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红圈处是无刷讯号输入端,方的是主无刷讯号,圆的试尾讯号。

谢谢!你的十字盘改的话需用V1200DO2S的下盘接100S的上盘,十字盘导轨从侧面移动到后方,就是将140度盘改为120度盘。但尾无刷机子一样会有金鱼尾,这也是我在折腾的地方。注意是V120DO2S,有S的盘才可改,V120D02盘不可以改,下盘张口太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