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3 Advanced即将到手,问几个问题:

楼主(2016-02-21):
我的P3A,正在地球的另一边机场候机楼。希望机场携带与托运不要出问题。
多年前玩450电直上的FPV的,第一次玩四轴。对这P3A请教几个问题:

1、在遥控器上,手机能录像吗(就是那个图传下来的720p影像)?能录下OSD信息吗?
2、在飞行器本体上,录像能录下OSD信息吗?录像有音频吗?
3、P3A的图传,使用的频率是多少?图传发射功率是多少?
4、哪位用过Cloudlight FPV头传+VR显示器?效果好不?下载一个要10美元,买起来很麻烦。但有头传,这个对精灵的FPV至关重要。

网友:
1 手机只能控制录像,不能在手机上录,录像保存在精灵机身内存卡
2 有音频,不管怎么录无法录下OSD
3 看官网
4 不建议用精灵FPV,控制距离太短。

网友A:
2楼的有很多错误
1、在遥控器上,手机能录像吗(就是那个图传下来的720p影像)?能录下OSD信息吗?-------------能;没有osd
2、在飞行器本体上,录像能录下OSD信息吗?录像有音频吗?                       不能;没音

4、哪位用过Cloudlight FPV头传+VR显示器?效果好不?下载一个要10美元,买起来很麻烦。但有头传,这个对精灵的FPV至关重要。           精灵不太适合fpv

网友:
1、本身APP就自带录像缓存,相当于监控录像,跟你实时看到的图传效果一致,没有OSD
如果想要OSD,可以用屏幕录像工具来实现。

网友B:
录像时对应的OSD信息存在了类似电影字幕文件的里面

网友:
引用 网友A:
2楼的有很多错误
1、在遥控器上,手机能录像吗(就是那个图传下来的720p影像)?能录下OSD信息吗?-------- ...

+1

网友:
手机有录像缓存有osd信息,没音频的,

楼主(2016-05-10):
引用 网友B:
录像时对应的OSD信息存在了类似电影字幕文件的里面

你好,能否问下在哪个文件中?怎样打开?